honey bee king2

楼主(2007-11-12):
LAMA玩够了   想买架新机玩了  看了KING2的录像感觉不错 想请问下各位KING2怎么样  我只是想飞航线的 或者还有其它的什么单桨机好的推建下 谢谢

网友:
400级的,升级无刷后不错,或者上450的,比如esk013,gl450s

网友:
直接上450吧,不要上这种过渡产品

网友:
得考虑配件的问题!

网友:
嘿嘿~
我就是看了016的视频才上的贼船
真要飞450就上现在零件通用的450啦~
飞飞400还可以大概考虑下这些机机

网友:
这个机真的不好吗?我正在考虑入手这个。
LAMA在户外飞不了。。。。。。。

网友:
我也上了他的当,配件比450还贵。还很不灵活。别买他。
另外lama户外可以飞的,多练练就是啦。练出来了,你就能体验速度了。

网友:
楼上的,当户外无风的时候,LAMA户外随便飞。
但是当有风的时候,我确实体验到LAMA的速度了。

网友:
户外飞LAMA 不错的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非常难飞,如果不会调,恐怕你连飞都飞不起来,呵呵

楼主:
呵呵 看来还是上GL450好些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E-SKY的~!挺认真~!就是配件有点贵~!

网友:
直接上450了!好像过段时间WING450会降价促销,等得及的话就那时再出手。要不就买GL450了~

网友:
這機子..基本上來說..他原裝的那個陀螺儀根本沒啥用
而且要無刷版的才好飛..基本上轉速要高
但是又要考慮到木槳是否能撐得住??
我這裡的模友共有四台在飛
全部都是無刷版本..也全都換陀螺儀
基本上用250元那種陀螺儀就行了
不過因為機子小..所以抗風性不好..一般飛各4樓高度就看不清姿態了
所以在小場地跟家中庭園倒是不錯玩的
只是零件有點貴..
而且舵機要把 EXPO調快才好飛...不燃機子因為太輕了..很飄阿
不過有各好處...
]飛這个跟450旋翼聲音感覺真的差很多...飛這个完全沒壓力阿..好輕鬆阿

网友:
直接买450吧。这种机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实在是不敢恭维。现在450的机子都在降价,挺好的。配件也多,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