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启动机的设想

楼主(2007-11-12):
玩油动航模的朋友都知道,启动
发动机
,需要手拨或电启动机,前者危险且需要经验,后者需要买电启动机和电瓶,笨重不方便。
我有一想法:用弹簧驱动齿轮系统来启动发动机,手拨动弹簧储存能量,释放能量时带动齿轮转动启动发动机。
优点:结构简单,价钱便宜,使用方便。

网友A:
好想法。。。
就是那么大的弹簧我们扮的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概估算了下,发动机启动一次所需的能量并不是很大,普通小级别的发动机不是用手拨都可以启动嘛。并不需要很大的弹簧。
我的想法就是取代手拨桨,消除危险。
制作起来应该很简单,初步想法是将电启动机里的电机用弹簧取代就可以了。

网友C:
手拨浆看似力量不大,但因为有瞬间的爆发速度,会带来瞬间较大的爆发力,若弹簧不够粗,未必能有足够的力量使发动机启动。不过有创意,顶一下!期待发明成功,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D:
不错的思路
弹簧蓄能,齿轮变速,瞬间启动。
对调试机的反复启动就有点累了

网友E:
楼主你是行的。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