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微缝弹性联轴器

楼主(2007-11-12):
制作一个微缝弹性联轴器

制作CNC时连接丝杠和步进电机无外乎两种方式
一是有其它机构比如同步带轮或精密齿轮及蜗轮;
二是直连。

当使用直连方式时,联轴器是必须的。
简单来讲,联轴器可以纠正电机轴心和丝杠轴心在一定范围内的安装偏差,同时又提供足够的扭矩。
联轴器分刚性和弹性两大类。
刚性联轴器由刚性传力元件组成,又可分为固定式和可移式两类,固定式刚性联轴器不能补偿两轴的相对位置误差;可移式刚性联轴器则能补偿两轴的相对位置误差。刚性联轴器不能缓冲减震;
弹性联轴器包含有弹性元件,不仅能补偿两轴的相对位置误差,而且能减缓冲击,有的甚至能吸收振动。

这里,我们既需要可以弹性补偿径向角和轴向偏差,又需要减震功能,而扭矩不需要太大,额定扭矩超过电机最大扭矩即可。并且在保证上述性能的同时,不能有回转偏差!所以选型为弹性联轴器。
弹性联轴器有多种,我这次制作一个微缝弹性联轴器,该型号适用于步进电机。

首先下料:按需下料。
我要连接的丝杠轴直径为10MM
电机轴为8MM。
6061-T651铝合金棒料,直径30MM。
车外圆至合适尺寸

钻孔至10MM。深度12MM。钻完后不能调头装夹,换8MM钻头钻穿全部。
(以上钻孔过程都为:3MM中心钻---6.8mm---8mm----10mm逐步增加直径)
整个钻孔的过程钻速要慢,这样钻出的孔才不至于正公差太大!

外圆车光至合适尺寸,切断,光端面。然后夹上平口钳,换0.5mm厚切口铣刀开槽

外圆车小了点,这样切口铣刀就够了。不然还要去买刀。。最后用铣床搞的。
就是4个切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别切断了!留点余量。

安装后的样子:

细看!

买一个联轴器要30-40元,买一段铝合金棒够我们做很多个联轴器了!

网友:
钻深孔很容易钻偏的,LZ是怎么钻的?

网友A:
铝才25元/KG,一KG铝可做很多联轴器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才25元/KG,一KG铝可做很多联轴器哟

错,一KG铝做不了一KG的联轴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一KG铝做不了一KG的联轴器

车出来的废铝熔了再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出来的废铝熔了再车 。

肯定不够一KG  部分氧化了

网友:
很好的做工和想法啊!值得学习

网友:
工业联轴器的做法
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做成螺旋线切口

网友(2012-05-22):
疑问:那四个螺丝会不会造成转动时不平衡?换成顶丝可能好点。

网友:
这么大的机机,建议楼主做梅花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