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E004遥控器0404的左右舵的顺序颠倒过来。

楼主(2007-11-12):
我E004遥控器0404需要将左右舵的顺序颠倒过来,即以面向机尾,打左舵,机向左,打右舵,机向右,把它改成打左舵,机向右,打右舵,机向左。。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用一下  飞鱼888  兄弟的图。。。

网友A:
空前面的4个开关不就是反转通道么?你只需将其中一个调一下即可。

网友B:
事实证明,电位器的两条线是可以随便接嘀,只要中间的点不动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电位器的两条线是可以随便接嘀,只要中间的点不动就可。。。

对 两边的线对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前面的4个开关不就是反转通道么?你只需将其中一个调一下即可。

千真万确,遥控器右下方有4个小小开关,重左向右开始,第1个是左右舵的正反切换开关,第2个是前后舵的正反切换开关。
感谢你呀,学习了。。。

网友:
调节 通道反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不行就 直接把 左右的 两根线 对调一下别的啥都不用动

网友:
拨一下控下面四个反向开关中的一个就可以了,不用改控。

网友:
晕...反向不用..拆控..过分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