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机转向是顺时针转还是反时针转?

楼主(2007-11-12):
淘了一台云石机转向是顺时针转,切东西时向后走很不安全,不知转向是否对,可改过来。

网友A:
所有的云石机转向都是顺时针转,怎么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了一台云石机转向是顺时针转,切东西时向后走很不安全,不知转向是否对,可改过来。

 用一段时间,想一想就知道顺时针转的道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云石机转向都是顺时针转,怎么不安全?

网友:
咱们工人有力量!

网友:
 楼主想明白了吗?
            我的体会是锯片顺时针转你下锯后一可以看得清前面的线;二是你要向下压锯  ,锯不会跑出来(如果是逆时针转,锯片很容易跳出来很危险啊)。另外使用时一定要向前移动;如果向后移动 (向使用手锯那样) 那是很危险的!

网友B:
我估计他是左撇子,所以用起来感觉不安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他是左撇子,所以用起来感觉不安全。呵呵!

厂家也要想到左撇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了一台云石机转向是顺时针转,切东西时向后走很不安全,不知转向是否对,可改过来。

拆开把两碳刷的引线对换下,就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他是左撇子,所以用起来感觉不安全。呵呵!

 我估计他是木匠或者是看惯了木匠乍干活。一般没用过云石机的木匠刚开始用它安装锯片锯木头,都会认为转动的方向不对(木匠锯木头锯是向后动的)。
         切记:用它锯东西一定要用力向下压向前推。否则锯会向你身体方向跑的(就可能把你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