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完成的12S充

楼主(2007-11-12):
搞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搞完了,眼睛都熬红了,说实话,偶是机械毕业的,做这东东可是费了偶不少心血呀

屁股,12个电路开关和一个风扇开关

12块开关电源板和充电板,分2层放置

前面板,1块LCD电压表头,12路指示灯,12个自复位双路开关
电池接口有6P2S  ,  4P3S ,  3P4S , 2P5S +1P2S  (爽啊......)

每块充电板均可调整电压,不过要开盒调整

充电电流700,充满自停,不用担心会过充,可以安心睡觉了

网友:
看上去狠爽啊

网友:
LZ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A:
就是电流太小,其他都不错

网友:
好东西 4块同时充!!比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流太小,其他都不错

考虑过电流问题,觉得没必要那么快充啊,晚上睡觉时充,偶一般都是周末休息才用的上它

网友:
强!
   我也想做一个!但不懂!

网友:
太厉害了呀。。。这个我喜欢,卖么、

网友:
我觉得把接头放在后面好看点..........

网友:
楼主里面的电路板从哪买的,这个做起来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楼主的充电机属重量级,超重量级的.
   向楼主致敬,学习

楼主:
充电板 3.9X12+路费=52.8
电源板 5X12+路费=75
电压表头  30
外壳+电源线,插座  30
电路开关   14
指示电路元件及双路自复位开关共  21
万用电路板  6
充电用插头及排线共  8

合计 共236.8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做玩啊
呵呵
就是费时间啊

网友:
看着舒服。

网友:
顶一个!
强烈支持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板 3.9X12+路费=52.8
电源板 5X12+路费=75
电压表头  30
外壳+电源线,插座  30
电路开关   14
指示电路元件及双路自复位开关共  21
万用电路板  6
充电用插头及排线共  8

合计 共236.8

有兴趣 ...

很有兴趣,就是不懂!期待LZ能上电路图、实物照片、制作过程图片,让我能照葫芦花漂!236.8比我买的一个只能冲一个电池的便宜多了

网友:
强烈要求lz发表电路图、实物照片、制作过程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啊兄弟,制作过程都是在晚上,没照图片,这个其实上不难,只是买回来电源和充电板模块组装起来就行啦,就是要自己做指示灯和外壳,充电板要稍微改改,主要的是整体布局要合理和方便
如果有需要可以多拍些照片给你

楼主:
刚组好的电池,3S锂锰

网友:
LZ:有现成电源和充电板模块吗?什么品牌、型号推荐一下,如何组装?万分需要啊!这么物廉价美的东东,就是好!有了他,就不用再受提前4、5天,半夜换电轮充之苦,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不错,宽电压输入,稳压输出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29acaf8dedf7.jhtml

这个充电板是大家用的最多的啦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c5ac1c731161.jhtml

网友:
LZ,所谓送佛送到西,你就详细告诉我们怎么组装,充电板怎么“稍微改改”嘛,懂了原理就简单,但现在一头雾水,俺是穷人家,又爱动手,多谢指点!期待。。。

网友:
很工整啊,这个成本要多少?

网友(2007-12-13):
太高级了,楼主的精神值得钦佩。

网友:
除了电流有点小,其他都很完美

网友:
前面板,1块LCD电压表头,12路指示灯,12个自复位双路开关如何接的看了充電板上沒指示灯看你的12路指示灯有另接電子零件要接在充電板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啊兄弟,制作过程都是在晚上,没照图片,这个其实上不难,只是买回来电源和充电板模块组装起来就行啦,就是要自己做指示灯和外壳,充电板要稍微改改,主要的是整体布局要合理和方便
如果有需要可以多拍些照片给你

前面板,1块LCD电压表头,12路指示灯,12个自复位双路开关如何接的看了充電板上沒指示灯看你的12路指示灯有另接電子零件要接在充電板那裡

楼主:
充电指示灯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

楼主:
LCD电压表头其实就是与充电电路用双路自复位开关并联起来罢了,很简单的

网友:
奶头真多,够很多小猪吸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指示灯可以参考这个电路的

謝謝了在請問一下led灯是双色三支腳的電路上看接最旁二支中間一支要接那還有R3是改充電電流的要改多大的電阻呢還是直接串或並多大的電阻不懂電子想搞清楚在買不然買回不會搞頭大了

楼主:
双色LED指示要在指示电路上再加一路,从电源正极出来串一个1K电阻再串绿色的灯再回负极就OK了,这样绿灯长亮,充电时红灯亮就会中和成橘色的灯,充满停止后又变绿灯了

楼主:
想加大电流的看这个朋友的帖子,相当不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747

网友:
好东西!就是太花时间了!

网友:
你杂不做了36S的 ...

楼主:
你出钱我就做
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6V2A 开关电源板,在输出电流2A时散热片和整流管是否很热,谢谢!!

楼主:
实验过,发热不是很热的,而且这个板子有保护功能,电流超过2A后电压会自动降低
很不错的

网友: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2008-12-26):
这个东西带劲,充电的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