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后推?

楼主(2007-11-12):
前拉和后推有什么性能上的区别啊? .想做个500克的飞机 不知道做前拉还是后推 后推好象很安全 不过性能是不是没有前拉好 哪位请指教一下

网友A:
想要什么性能?
一般来说,后推没有桨的气流流过舵面,低速舵效差些。

网友B:
回楼主:铁路上调车时,中间是机车,前后都有车厢,这叫前推后拉,可以提高作业效率.

网友C:
前拉和后推的最大区别,主要还是影响整机的布局,当然也会影响一些方面的性能.

网友D:
主要手感体现在什么地方....我正想问呢

网友E:
我的后推飞机,由于速度快,效率很高,副翼舵量要很小,否则就太灵活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akM6a1bl5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