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怎么连接模拟呢?

楼主(2007-11-12):
天9怎么连接模拟呢?我只有一根不知道是什么的线!

网友A:
音频线
如果线是一头插天9后面的,另一头是一个孔的,那就是音频线了,买一根对录线就OK了,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哦,上次贪便宜,一根线害我搞了2个晚上找不到抖舵的原因.

楼主:
对录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戴过随身听的耳机吗,两头都是那种插头的.

网友B:
T9带模拟器线的
一头圆头
一头3mm音频母头

楼主:
那我接电脑那里呢?接在音频那里那我的音箱怎么办?

网友B:
你要买模拟器就带jr接头的,要是你用计算机音频口那就找个双头音频线2元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