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的电源 可以用水电阻

楼主(2007-11-12):
在你想切割泡磨时候而没有合适电源又买不到怎么办?
教大家一个很使用几乎人人可以做的电源 可方便调压的水电阻. 首先你找个罐头瓶子 我想这个不难吧, 然后呢找两根2.5平方厘米的裸铜线 可以把线绕成线圈 然后把两跟线平行的插进罐头里 当然同两根刀片也可以 总是要恰到好处 不要让瓦数太大不然水会很快烧干 。最后把罐头里装上适当的自来水就OK了 把这个东西串联到吉他弦上 一弦 。这里要强调的是吉他弦那一端一定要接零线 这样在切割时候就比较安全了。如果手上有万用表的话可以把弦两端的压降根据水位调到20V 这是我个人经验。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试试吧 真的很方便 提示下罐头里最好装开水 因为凉水和开水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A:
危险分子

网友B:
你那是害人,不是什么好办法。大家千万别学他的啊,那样很危险,非常危险。

网友C:
强烈反对.太危险.

网友D:
不怕死的尽管做,没人给你赔偿的.
我以前就说过了,热切割电源一定要用有电气隔离的安全变压器,如果没有合适的电源,可以用电压合适和放电C数够大的电池组,氢电锂电都可以.

网友E:
用纯净水就安全了……

网友D:
原帖由
Alterans
于 2007-11-12 22:18 发表
用纯净水就安全了……
万一零线断路,电热丝对地电压220v,够送你上西天了.

网友B:
同志们啊,要DIY也别那人命开玩笑吧。

网友F:
完全是害人,买一个变压器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G:
完全是害人

网友H:
这种想法都有

网友I:
我现在用的12V变压器(功率大于15W)+吉他1弦(长40cm),温度有点高,最好在变压器220V侧串一个跳光开关或者电位器,那样就能用2号弦了,粗一些结实一些.也可已用5V变压器.

网友J:
搞飞机不是这样什么都不管的不要命,小朋友们千万表学他!!!

网友:
小朋友千万别学

网友K:
就是 危险
到废旧收购站买一个200W的变压器才二三十块钱 啊 干吗用着个玩仪啊
LZ说的也可以的 就是危险性大
还记得我初中是学了电解水 回家后就用市电 电解盐水 接通电源 《〈〈〈〈〈〈〈〈〈〈〈〈〈〈〈〈
我靠那个恐怖啊  我至今难忘啊

网友L:
人家玩飞机。。。楼主玩命。

网友M:
这样都想得出

网友N:
终于有恐怖分子出来教咱们做机机了:loveliness:

网友O:
建议斑竹删帖。。。这完全属于误导

网友P:
理论可以,实践吗................................太危险

网友Q:
上学的时候用锯条通电烧过开水。。。当时还挺得意。现在想起来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