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sjm的稳定性

楼主(2007-11-12):
太灵活了, 很难控制,我的教练都说这机器设计很怪  难控制,而且底盘比较低,大浆容易打地。请问能如何调整一下,提高他的稳定性,换高级的陀罗仪有用吗?

电池好像很短,不到5分钟  有可以加的吗?

谢谢了 各位前辈

网友:
多加铜锤

网友:
多加配重,或者拿根绳系上

网友A:
如果是PRO,用12T齿轮,每边2个铜锭,呆若木鸡,而且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RO,用12T齿轮,每边2个铜锭,呆若木鸡。

问题是我们这种飞惯灵活机子的人觉得“呆若木鸡”,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啊!

网友:
还是呆若木鸡好: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选SJM不是喜欢它的灵活吗?

网友B:
记得以前老大给大桨加砝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老大给大桨加砝码:)

实际上就是翼尖加配重

网友:
还要注意检查舵机是否虚位大,玩过一次杏仁露老兄的GL450,感觉就比我的V1贼,原因我认为是他的辉胜9G舵机误差大。

网友:
也可以调小副翼、升降的混控值,我用JR 9XII,在swash mix菜单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