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床钻头弯了,我已经拆下来了,请问怎么搞直啊?

楼主(2007-11-12):
工具机上的钻铣头不好使,估计是运输的时候钻铣头碰撞导致钻铣头主轴变形了,
我就把这根轴拆下来了,放到车床卡盘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毫米的跳动.

请问怎么把这种轻微弯了的轴搞直呢?

放到一个平的地上砸可以吗?可是这根轴两端粗细不一样,中间还有一截更细的部分,我放在窗台上
滚了半天,因为一头大一头小,在窗台上反倒看不出来往哪个方向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具机上的钻铣头不好使,估计是运输的时候钻铣头碰撞导致钻铣头主轴变形了,
我就把这根轴拆下来了,放到车床卡盘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毫米的跳动.

请问怎么把这种轻微弯了的轴搞直呢?

放到一个平的地上砸可 ...

夹在车床上用根水管扳,一边扳一边校正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调速板+直流电机装在钻机上替代!
或者就不用这个钻机!
2个9MM车刀已经做好!周末邮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调速板+直流电机装在钻机上替代!
或者就不用这个钻机!
2个9MM车刀已经做好!周末邮寄!

谢谢feicgs老大啊,快递发圆通到付就可以了~~

呵呵,本来是手痒,新宝贝回家都要被我拆一遍~~

现在拆开了就想搞一搞,能不能搞好都无所谓,反正打算单加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在车床上用根水管扳,一边扳一边校正

这是个好主义,明天找根水管扳扳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机上的钻铣头不好使,估计是运输的时候钻铣头碰撞导致钻铣头主轴变形了,
我就把这根轴拆下来了,放到车床卡盘上转了一下,大概有1毫米的跳动.

请问怎么把这种轻微弯了的轴搞直呢?

放到一个平的地上砸可 ...

用百分表找到弯曲最大的点,画上记号。拆下轴,放地上用木棍砸!
砸两下安回去继续检测,看回来多少,掌握好力度,继续砸。慢慢校正。
有恢复的可能的。但精度不一定像原来那么高了。
有条件可以找机加工店加工一个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