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小齿盘的问题

楼主(2007-11-12):
今天检查飞机,发现我的小齿盘转动的时候上下摆的厉害,(备注:齿轮咬合间隙正常,皮带松紧正常),以为是齿盘出了问题,可是更换了新的大小齿盘和单向轴承后问题依然. .请教各位高手和前辈们,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谢谢各位了,知道的拜托给诊断一下了

楼主:
好象找到问题了,把主轴和小齿盘的固定螺丝往松放了放,上下摆动大大减少 ,摆动问题可能是这个螺丝拧紧了以后把小齿盘挤压变形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个螺丝不拧紧可以飞行吗? ,安全吗?不会哪天正飞着呢,忽然主悬翼组扔下机身,自己飞了吧?

网友:
我根LZ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那螺丝拧太紧的确会歪

不会飞跑,因为旋翼头脱离了大齿的动力就没升力了

网友:
有可能是大齿盘套的问题,我也遇见过,换过就好了。

网友A:
在大齿盘上面的那个铜垫圈安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大齿盘上面的那个铜垫圈安装了么?

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