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脚架的修补

楼主(2007-11-13):
我的004脚架滑橇断了,粘了又断,不知道各位玩004的同好是怎么解决脚架问题的?另外,我的机器丢失了几个用来固定零件的塑料套,那玩意市场上能买到么?

网友A:
可以用碳纤加502固定!!!

网友B:
用碳纤重新做一个
接口处用线绕起来,然后滴502

网友C:
绵线+502+洗衣粉

网友B:
两个脚架中间的横杆是重点,不然肯定会断别的地方,呵呵

网友D:
换跟 1。5 MM 的碳纤维杆

网友E:
用圆珠笔笔芯的塑料管可以做一个连接件

楼主: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共享经验,造福模友!

网友F:
随便固定下..平衡就可以

网友G:
脚架用自行车幅条及塑料衣架,估计玩到机机报废都无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早知道有这么多新招,不用花银子买了4副脚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