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450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沙发,(顺便灌水)

网友:
多潜水吧

网友A:
指用325桨,和亚拓450X,XL,SE,SEV2一边大的鸡

网友B:
  • 电直的级数指的是电机级数。在早几年,无刷马达不多的时候,都是以较为规范的有刷电机的级数来定义电直的大小。比如佳宝是300级的电直,所使用的有刷马达是300级的,300级的马达就是指电机壳长(从安装端面到尾含油轴承的距离)30毫米。又如ECO8是500级的电直,所使用的Sport E550马达壳长度为55毫米。
    电直级数并不十分准确描述电直所使用的马达大小。只是大概。如300级佳宝,用280马达也行。ECO8是500级,用550或540级马达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用325桨,和亚拓450X,XL,SE,SEV2一边大的鸡

这也算答案? 支持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直的级数指的是电机级数。在早几年,无刷马达不多的时候,都是以较为规范的有刷电机的级数来定义电直的大小。比如佳宝是300级的电直,所使用的有刷马达是300级的,300级的马达就是指电机壳长(从安装端面到 ...

支持~

网友:
那LAMA是180级的咯?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