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7无刷电机重绕求助

楼主(2007-11-13):
我的一个固定翼用的2217烧了,现在想重新绕.有几个问题想向知道的朋友请教一下.谢谢了。
矽钢片之间要不要绝缘?
多粗的线绕多少圈?(拆的时候没数也没测量线径 )
是多线并绕好还是单线绕好?

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1、矽钢片之间要绝缘;
2、0.5的漆包线绕12圈;
3、我单线绕的。
动力十足,比原装的力量更大。1300HM电池飞固定翼15分钟左右。

网友:
不知道,不过帮顶!

网友A:
0.5的线不如0.1的5股,呵呵

网友:
2217原来的线应该是0。21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机是飞速达FC2830的和一个2835的也工作电流最大是31拉力14克

那们大哥知道多少圈线是0。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的线不如0.1的5股,呵呵
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你说的不对。直径0.5mm的线截面积是0.196平方mm,而0.1的线截面积是0.00785,你算算要多少根0.00785的线才有0.196平方mm呢?要24根才够,那么多的线怎么绕

网友:
我想问一下DX们.
单线既可达成的有什么必要用并线
难道也有中波的集肤效应 还是故弄玄虚

请赐教啊

网友:
并线占的空间小,多股细线并绕可以直接做电机引线不容易断。

网友:
我用细的绕过也用粗的绕过.粗线容易把绝缘漆弄掉,洗线安全些

网友:
多线手工不好搞平。还是2线好开工。

楼主:
谢谢了。回头试试.:loveliness:

网友(2008-01-11):
同样铁芯钢磁:
漆包线直径越大,圈数越小,KV值越大,所需电调电流也越大
选定漆包线后,圈数不必有严格要求,绕满线圈空间即可
手工绕线,漆包线直径越小越好绕,如需高KV可多线并绕
等效直径一致时,多根细线比单根粗线好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效直径一致时,多根细线比单根粗线效率高,所以有不少的高档变压器用多线并绕,多根细线比单根粗线磁密度均匀.

我保留意见,多线并绕适合于高频电子元件,因为多线并绕聚肤效应的影响小一点。

而电机和变压器都是工作在低频率,不用考虑聚肤效应。

用多线并绕只是为了能在有限的空间内绕更多的线,和效率无关。

能用单线尽量用单线,因为多线并绕会加大线间电容。

我拆过不少高档的进口变压器也见高手做过很多高档的胆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没有见过哪个用多线并绕的。电机用的多一点,是为了降低槽满率。

网友(2008-02-27):
精辟!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