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07-11-13):
双向无刷电调的性能咋样,我用在仿真船上,

网友A:
听说设置麻烦!

网友B:
如果是无感无刷,性能就和单向的一样,启动线性不好。
用带传感器的,结果就不一样了。一般车用都是这样。

网友C:
星穹科技的双向无刷电调可用,起动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