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機榣膂不成直角應怎做?

楼主(2007-11-13):
輝盛換齒后搖腎怎裝都不成直角,打微調不行因ccpm聯動另一舵機也一起動,控是futaba 6exhp 應怎調各大大請指教:loveliness:

网友:
我的也不一点点不成直角一样飞,只有688型机,没飞过更好的所以没感到有什么不好!!!

网友A:
6EXHP没有舵机微调,无能为力。

网友:
不要偏太多的话估计问题不大!以前用过辉盛9G,也是调不成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HP没有舵机微调,无能为力。

大大的意思是否說6exhp祗能對某一頻道微調,不能對個別舵機進行微調!
小弟這個問題衹能調教推桿改善?

网友:
误差只能是舵机臂的两个卡位之间,大于这个角度差就直接通过拆装的方法,小于这个角度用遥控器的升降、副翼的微调来消化。

不是每一种舵机都能消化,刚好辉胜可以。

网友:
实在不行,拆了舵机,在电位器的一边并个合适的电阻(先用微调电阻做微调,垂直以后拆下来量阻值,再找个差不多的电阻焊上).这样就保证你的控归零的时候,舵机是垂直的,别的控就不一定了

网友:
拆舵机,改变最顶端齿轮的位置
6EX只能这样子搞,没sub trim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有大大用過嗎?有用嗎
【产品规格:】
(1)输出:≤15mA (5.0)
(2)输入:DC 4.5-5.5v
(3)输出信号:1.5ms±0.5ms
(4)尺寸:42.5 x 24.0 x 23.5mm
(5)重量:8g
(6)脉宽调节方式:手动调节通过E-SKY伺服测试器
   能够很 方便的检测和设定伺服器的虚位,抖动
   和中位.

  可连接两组舵机或电调;单片机控制,稳定性好、精度高。旋转旋钮,即可检测舵机。

如果连接电子调速器(有刷或无刷均可),即可摆脱遥控设备进行手动调速,对于用于测试调速器或马达
    性能非常实用,不用再繁琐地连接遥控器和接收机了!它相当于一个“手动接收机”的功能,通过旋钮
    模拟发射机打舵。
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1903.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