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震动问题

楼主(2007-11-13):
我的600N在普通模式飞行正常,但到IDEL模式后机身整体震动厉害,也看不出什么问题,请各位兄弟帮忙判断一下原因吧。
机器状况:
发动机
是OS50,单向轴承是卡死的(这不会造成震动吧),芬鸡玻桨已做平衡。

网友A:
可能是发动机没有调整好,我这里也有位兄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是通过调节发动机解决的

网友B:
主軸最下方固定大齒盤的那根螺絲
請不要鎖太緊,避免尾傳動主齒變形而造成震動

网友C:
检查主轴轴承座主轴同心度会导致震动

楼主:
我觉得2楼的兄弟说的可能性很大,主轴的同心度我查了,主轴可一放到底而无阻碍,尾主传动齿盘上的也不是很紧。这机子以前在普通模式下也震动过后来我把主油针退出2格(退到1圈半)就好了,现在因为天冷了我把主油针又收紧到1又四分之一圈在这情况下IDEL模式震动就出现了,难道转速改变真的会引起整机震动???

网友C:
发动机爆震引起机体的震动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适当的收或者放油针
使发动机过这个点就可以解决爆震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主轴轴承座,然后调整12颗螺丝位置,让你的主轴能够很顺畅的一直下到底部就能够解决你的震动问题了。我师傅调整这个部分需要慢慢调整2个小时呢。12颗螺丝不要一步扭紧,要扭了退,然后再慢慢扭回来。只要3个主轴轴承座对准了,对圆了,保证你的600N一点也不震动。

网友E:
大浆螺丝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