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小机器

楼主(2007-11-13):
http://www.chinafubao.com/china/chpjs/ybjc/cp/5.htm
看这台机器不错(XJ-51型),可以改数控。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浙江富阳富宝仪表机床厂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浙江富阳富宝仪表机床厂的产品!

就是就是,部知怎样啊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种,不过是富阳神机的,一模一样,此机特点是结实,结构和大床一样,刚性很好,主轴精度也不错,缺点是行程比较小,主轴离工作台距离比较小,装上铣夹头和刀具后没多少空间,象今天下午钻12的孔用钻头就勉强,铣夹头只能夹在直柄前面的麻花部分了。全机行程才250×150×150,做小东西不错,价格也便宜

http://www.chinashenji.com/product_2.htm

网友B:
另外此机Z轴为手轮通过一对伞齿传动带动丝杠,不像钻铣床有齿条,但是用手轮调节也可以了,可以精确到5丝(进给量),再小就不行了。我目前能达到的加工后零件的平面度偏差不超过1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种,不过是富阳神机的,一模一样,此机特点是结实,结构和大床一样,刚性很好,主轴精度也不错,缺点是行程比较小,主轴离工作台距离比较小,装上铣夹头和刀具后没多少空间,象今天下午钻12的孔用钻 ...

你好,说的挺好我都有些动心  不知这小鸡几米啊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此机Z轴为手轮通过一对伞齿传动带动丝杠,不像钻铣床有齿条,但是用手轮调节也可以了,可以精确到5丝(进给量),再小就不行了。我目前能达到的加工后零件的平面度偏差不超过1道

拜托老兄能不能量一下,看工作台面有T型槽部分的实际长度,看放上分渡头能不能工作了
另立柱上的手轮轴固定法兰是不是阻碍机头下行?
电机能改三角接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