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仿真舰艇比例速度航行没意思,速度慢

楼主(2007-11-13):
我在制作谢尔申鱼雷艇,长1.2米,想让船速度在7-8米或者更快,这样观赏性好,动力使用2台540无刷,4500MAH
电池
2块,配2个双向
调速器
。3倍的齿轮减速。总质量在4公斤左右,可以达到此速度吗?请知道的朋友给个建议

网友A:
够戗啊
要想上速度 还得上无刷!

网友B:
8米每秒也不是很快阿,28.8公里每小时阿,不过1.2米的大家伙要下一点功夫了,不过不是不可能,减重,等等,不是非要上无刷,你换750或775比较好,540对1.2米的船来说小了点

楼主:
750或775的功率比540无刷还大吗?
上无刷主要考虑功率大,上750如果功率大于无刷当然好了

网友C:
可否发些图上来让大伙开开眼啊

网友D:
如果是按真实比例的做的鱼雷艇模型船体是完全可以开到8米/秒的速度,但要超过60KM/H就有点困难了(因为船体的问题),问题是你用什么动力了,个人认为这样大的船体用有刷电机比用无刷电机的性价比要高,像750,775的电机,如果双机的话输出的动力功率也不低了,只要用性价比高一点的电池,因为有宽裕的空间放电机及电池,用无刷就显得有点浪费了,楼主可以先用有刷试试,投入不会太大的

网友E:
可否发些图

网友F(2008-01-10):
试过再说!有模友做过1米长的,三只540有刷电机,速度不理想!!

网友G:
哇,8秒钟28.8米,哇,那我有时骑车125码,HOHO,每秒钟34.72米,好像蛮快的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看来平时真的得慢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