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50A的无刷电调配什么无刷电机才能发挥最大极限。

楼主(2007-11-13):
最近从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100A的双向电调,最大支持电压18.5V,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如何配无刷电机才能发挥到最大极限,目前有那几款大KV值的无刷电机支持19V左右的电压,给我列出来,可供选择...
发挥最大极限..坚持一定要破100,成为中国第一
要是我把最高才支持12V的无刷电机,然后在给它加上18.5V电压,那电机不烧坏才怪呢?
在视频上见到过不知老外用32节电池38.4V电压是怎么来的,也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电机和电调,我估计他们是自已改过电调和电机,那速度可惊人,传说中的150KM...

网友:
如果会改的话很简单

网友:
用亚托的600L应该可以吧!22.2V的电机

网友:
150A   什么概念...........

网友:
双向电调,不是无刷电调,是车用电调吧,车用的还有比这大的。

网友A:
并上两个60A的管子就有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上两个60A的管子就有了,很简单的.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随便8A电设并一下不就是68A了

网友:
成为中国第一
这话太大了

楼主:
原本好像是车用的电调,听说是从国外带来的,请问各位同志~国内有没有听过100KM以上的电船...或者更高...
曾经的报道,一个老外传说中的198KM速度,还不是34V电机吗?电机转速既然达到了19万多转,接近20万,够恐怖的,狂晕吧~这动力足以能把一个大活人拖下水里跑...
上述可能是民间传说!如有雷同纯属偶然。

网友:
我在用飞高的54084-07L电机,跑船的,正常电流就是100A左右。不过我的电调刚坏了

我的电调是用这个:
http://www.quarkbrushless.com/pro_airmaster_125.htm

顺便问一句:哪有好的125A或者100A的电调卖啊?我试过几款国产的,都说125A或150A,都是吹牛的。

好盈好像有100A的,我没试过。有人用过吗?100A长时间工作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不相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用在电动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不相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电调里面的学问很大的,不是随便都能搞的,尤其是双向电调。国内还没有厂家搞得好,好盈的100A还都是单向的。

网友:
学问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但也不是随便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好像是车用的电调,听说是从国外带来的,请问各位同志~国内有没有听过100KM以上的电船...或者更高...
曾经的报道,一个老外传说中的198KM速度,还不是34V电机吗?电机转速既然达到了19万多转,接近20万,够 ...

轴承受得了么

网友:
轴承受得了么

每分钟20万转?呵呵,好象涡喷里的陶瓷轴承也没这么牛啊

网友(2008-02-27):
吓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