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台塞思纳Cessna 好飛易安裝 ?

楼主(2007-11-13):
想問那一台塞思纳Cessna 好飛易安裝 ?
1.

2.

謝謝.

网友:
第一架安装很容易的,很好飞,且是后3点,好降。第二架没装过,飞应该也好飞的,但前3点的要降落平稳就不容易了。要我选还是选第一架,反正这是练习机,炸了再买好的,难看点也无所谓,再说价格便宜。

网友:
新手上第1架好........1..是后3....降落方便
                 2..空机便宜炸了不心痛
                 3..整机买来..一套才400便宜呀...新手..飞上天才是硬道理..说不定..玩两下觉得没有意思不玩了..也没有损失多少

网友:
强烈推荐第一款,第2款是中级技术飞的,

而且最主要第一款配件多,通用件多,就算烂了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不贵. 第2款是今年才推出的,配件相对比较少.
第一款机我都有,感觉很好飞,而且该机材质密度大,就是说强度够,耐摔~
后3点有利于新手练习降落,不过一定要用胶纸补强起落架,以免粗鲁造成损伤
最后一点,就是尾巴到机身,都要用胶纸全部蒙至少10层,作用是防止降落是震动造成机身断裂!!

切记最后一点,有什么不懂可以pm我~卡卡!!

网友:
两种安装的容易程度应该差不多。第二种相对一般的练习机来说要灵活一些,但也不难飞。

第二种的机体强度不错,正常的飞行,甚至稍微暴力一点都不会出现断裂的问题。不过我没飞过第一种,所以也没法做具体的对比。

至于降落,我没感觉前三点降落有多困难

网友:
另外补充. 前3点,也就是第2款机机, 一定要在尾巴下面殿个海面,因为前3点降落很多时会造成屁股碰地,轻微碰撞,所以要家个海面,缓冲一下~~

楼主:
已經買了第一款了, 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A:
第一款飞过,很好飞,很慢。第二款见人飞过,很是漂亮,衡滚掉高度不多,第一款衡滚高度会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款飞过,很好飞,很慢。第二款见人飞过,很是漂亮,衡滚掉高度不多,第一款衡高度会掉很多。

当然。。第1款的定义是练习机。。有上反的。。倒飞底头很厉害。

网友:
要说好飞,任何练习机都比不上翼龙,既耐摔,又不用担心浆不够用,

网友:
第二款看过录像,好像速度太快了,很难飞出悠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