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天线没有了,应该用什么样的线做天线啊?长度有要求吗?

楼主(2007-11-13):
遥控是火鸟的,谢谢了

网友:
细软的电线都行。关键是不要太重!长度只要飞机允许尽量长些(直线长度)。一般大于1/4波长效果更好些。
波长=300,000,000/72,000,000

网友A:
新手求教:重点电线不是更好吗???接收信号更强

网友:
这东西没太大的要求 不过 一般是安波长来定尺寸 比如 1/2 1/4 1/1 1/8 的波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求教:重点电线不是更好吗???接收信号更强

72M/35M属于频率较低的高频信号,导线的集肤效应不是很明显,加粗导线效果没有明显增加,相反长度倒是很关键的,因此尽量轻些,满足强度就好,直线距离的长度尽量长些好。 如果不影响美观和操控可以拖在后面

网友C:
我就知道,频率越低天线越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M/35M属于频率较低的高频信号,导线的集肤效应不是很明显,加粗导线效果没有明显增加,相反长度倒是很关键的,因此尽量轻些,满足强度就好,直线距离的长度尽量长些好。 如果不影响美观和操控 ...

如果是27M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知道,频率越低天线越短~

反了

网友:
随便找跟细电线,跟原来一样长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7M的呢?

般大于1/4波长效果更好些。
波长=300,000,000(电波速度)/27,000,000(晶体频率)

网友:
随便找一条线就行了,长度1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