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PRO~

楼主(2007-11-13):
自从上次炸了后.换了大浆.平衡杆.大齿.今天才有空试飞..但不知道怎么在油门推到机子快飞起来的时候.机身出现剧烈的振动.
检查一下.无出现双浆..大浆在转速不高的时候很正常.无感觉到振动..实在不明白那里出的问题..
请老鸟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主轴有没有弯曲?

楼主:
忘记说了.主轴也是刚换上的.

网友B:
应该是转速和罗距的问题

网友C:
一、pro可以捏在手里试机,感觉一下同样油门状态下哪里不正常,检查时注意做好安全措施,戴上护目镜
二、检查大桨夹摇臂的螺丝,可能有一个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