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有刷电机

楼主(2007-11-13):
一般来说,跑船用的380或550电机,它们的转速要求是多少呢? 我买过几个550的电机,都因为转速过慢,无法使用,怎样才能选择到合适的有刷电机呢?

网友:
啊.........550电机好猛的啊!~ 跑1.5米滑翔飞机都可以了, 跑船肯定没问题的.!!!

你的电机有问题吧

楼主:
请问您估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电压多少啊?有的550是12v的,低转高扭

网友:
550慢?不是吧.
不会是带减速的那种吧.

网友A:
请问一下550的转速是多少啊?还有550的输出轴径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550的转速是多少啊?还有550的输出轴径是多少啊?

550电机型号很多,转速不一样,高的1-2万转/分。低的仅几千转。单从外形无法看出转速的,可从电机的开口处看电枢线径有0.8MM左右的,转速一般都在15000转以上了,电压6-7.2V。如线径仅0.2MM左右,转速肯定低,工作电压在12V-24V,不能做船用电机。550电机轴径是3.18MM,一般称3.2MM轴。

楼主:
谢谢了,下次买的时候我会注意的。

楼主:
高转速的有刷电机的转子的极数一般是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速电机一般都是3极的,5极电机线径较细,转速较低,工作电压高些,但扭距大。

网友:
来无刷吧!

网友(2008-01-21):
有没有具体 电池 马达 桨 如何配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