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翼机如何确定重心??

楼主(2007-11-13):
朋友送了架双翼KT机,双翼的没接触过,请教下双翼机如何确定重心?  坛子里搜了下,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A:
和静态的应该一样,翼1/3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静态的应该一样,翼1/3处

双翼机怎么又跟静态模型一样了,静态模型也要确定中心??

网友B:
双翼机确定重心的方法跟其他飞机一样,都是用手指托住飞机,慢慢移动,直到飞机不向任何方向倒的时候手指的地方就是重心。

我想LZ是想知道双翼机焦点(气动中心)是如何确定吧?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用手指确定重心呢,原来还大有人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翼机确定重心的方法跟其他飞机一样,都是用手指托住飞机,慢慢移动,直到飞机不向任何方向倒的时候手指的地方就是重心。

我想LZ是想知道双翼机焦点(气动中心)是如何确定吧?

 正解  有知道的吗?稍微专业点的解释,谢谢。

网友:
两翼一样齐的话在前缘1/3处

网友:
偶的下翼超出上翼,在上翼前缘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有知道的吗?稍微专业点的解释,谢谢。

以下引自《无人飞机空气动力学》
大型无人飞机设计时都回按常规方法根据各部件重量及位置计算重心位置。而小/微型无人飞机则可直接测定。方法有以下几种:

1,直接测量法
用两块楔形木块或左右手各一手指对称地在左右机翼下表面支撑无人飞机,并沿机身纵轴方向前后移动,当无人飞机处于水平状态时,楔形木块或手指所支撑的位置就是重心位置。

2,吊线法
通过两次起吊无人飞机,重锤线相交点就是重心位置。这种方法可以同时测得重心的前后和上下位置。

3,称重法
对大型的无人飞机,如果是后三点式起落架,将无人飞机纵轴放成水平位置,尾轮置于秤盘上,设指示重量为R2,再分别称主轮的每个指示重量得R1。无人飞机的总重量为W。W=R2+2*R1。设Lfw是前轮轴与为轮轴的距离。全机重心到主轮接地距离为Lmw,重心纵向位置可用下式决定:Lmw=R2*Lfw/W。前三点式起落架计算方法也一样,只是R2是前轮测得的重量。

网友:
发现很多模友对重心和焦点的定义模糊不清,现扼要说明一下:

重心:飞机重力作用的中心,以此处为支点,重力在所有方向上的力矩是平衡的。
焦点:飞机升力作用的中心,以此处为支点,升力在所有方向上的力矩是平衡的。

升力和重力是两个不同概念的力,所以重心和焦点的概念也是不同的,它们唯一的关系就是在全机重心与焦点重合的时候飞机在能保持稳定。

网友:
对于双翼机焦点的问题,其实和单翼机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计算多一次力矩。
具体做法是:计算上下两翼焦点对重心的力矩(即焦点弦力矩),计算平尾焦点对重心的力矩,使这三个力矩平衡即可。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机应该把重心放到哪个位置吧?
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应该在2个机翼前缘1/3的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机应该把重心放到哪个位置吧?
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应该在2个机翼前缘1/3的中间位置。

人家的是双翼机,是上面机翼的1/3还是下面机翼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对于双翼机焦点的问题,其实和单翼机是一样的,只不过需要计算多一次力矩。

具体做法是:计算上下两翼焦点对重心的力矩(即焦点弦力矩),计算平尾焦点对重心的力矩,使这三个力矩平衡即可。

谢谢,学习中。。。。

网友:
楼上的,只适用于上下机翼相同.对于不等的机翼,要算一下才行的.但我用最好的方法还是手投测试法.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的正确,手投容易和机翼迎角等参数耦合,特别是凹凸翼型,一般人判断迎角都不容易,还是有一个参考位置比较容易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要看你做多大的飞机了。

网友(2021-02-18):
13年无人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