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工具机的钻铣轴承遇到了新问题,向各位老大求助~~

楼主(2007-11-13):
现在是新问题啊,立轴感觉修正得差不多了,但是装回去时遇到了麻烦,轴怎么也插不到原来的轴承里去~~

把轴从轴承里敲出来时容易,现在装不回去啦!!!!!!!!!!!!!!!!!!!!!!!

把轴承都从轴承座里敲出来了,轴还是砸不到轴承里去~~

是不是安装这种紧配合的轴承有什么秘技啊?

例如:上上下下左左右右BABA ?

现在已经不关心精度了,因为我把轴砸回去的过程,造成的变性,比原来运输造成
的严重多了~~~

网友:
魂斗罗调命的沙发!!!!

网友:
加热轴承,然后很轻松的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加热轴承,趁轴承受热涨开时把轴敲进去

网友:
如果需要加热的话就不会很容易拿下来了

网友:
把轴承放在小油锅里,加热油锅,到180度,就可以把轴承拿出来进行安装啦!!

网友:
轴入冰箱冷冻

网友A:
轴的端部有没被你敲打变形了,否则如果加热能轻松放进去的话,也绝对可以敲进去,但是关键一个敲要选择合适的部位,另外不能直接敲打轴!要用铜棒或者垫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端部有没被你敲打变形了,否则如果加热能轻松放进去的话,也绝对可以敲进去,但是关键一个敲要选择合适的部位,另外不能直接敲打轴!要用铜棒或者垫其他东西!

我刚才又摸了一下轴头,好像被我敲变形了,感觉轴端面外圆变大了,象个蘑菇,还有救吗?

网友:
找人加工一根吧!

网友:
用平锉磨削轴头

网友:
一个可以用车床小心车掉多余部分,另外如果你有一定动手能力的话可以用锉刀小心慢慢修锉,

楼主:
请问加热前需要把原来轴承上的黄油洗掉吗?否则会不会着火?

网友B:
一般修机中拆卸轴和轴承根本不需要什么加热安装```所谓紧配合当然要紧,工厂里一般都是用压力机装轴承的,所谓压力机其实就是均匀的加力在轴承一圈。所以说轴承完全可以砸的:)   不过砸``要知道要点``要有规矩,简单来讲1:用软金属砸,保护轴和轴承。工厂通常用紫铜棒。2:均匀砸,用套或者边敲边转,总之目的是均匀。至于砸轴还是砸轴承``要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修机中拆卸轴和轴承根本不需要什么加热安装```所谓紧配合当然要紧,工厂里一般都是用压力机装轴承的,所谓压力机其实就是均匀的加力在轴承一圈。所以说轴承完全可以砸的:)   不过砸``要知道要点``要有规矩 ...

学习了,我是用铁锤和虎钳砸的,所以把轴头砸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是用铁锤和虎钳砸的,所以把轴头砸大了~

涂上色检查一下,看看哪些地方被打得抷了,使用锉刀慢慢的修一下,边修边量,不要修大了,以保证轴承下进去的时候是过盈配合,修磨好了以后,可以把轴端倒棱1毫米,轴承可以好装些。轴都是钢的,不是纸糊的,不要怕把它弄坏了,只要不把有配合的部位搞得破裂不能用,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被别人的思维左右。

网友:
先找出变形的地方,然后用砂纸或油石慢磨。一切准备停当,把轴放到冰箱里冻两个小时,再用瓶装的液化气直接喷射,就用火机液化气就行,一瓶就够了。这样温度能下降很多,轴缩个五六丝就能放进去,不要抹油,油会冻的。

网友:
轴不可能缩5-6丝这么多的,太夸张了,而且你的方法很浪费!

网友C:
如果轴承在轴的深部,必须做个专用的管子,正好套在轴承的内圈上均匀敲打入,不然很困难,新手往往会砸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轴承在轴的深部,必须做个专用的管子,正好套在轴承的内圈上均匀敲打入,不然很困难,新手往往会砸锅

版主老大也来关心了,实在是感动啊~~

周日转了北京2个旧货市场,居然没找到有卖铜棒的,看来只能上废品收购站看看了~~~~~~~~~

网友:
搞好了吗

兄弟,JJ的轴修好了吗,很关心结果,因为...

网友:
云浮果然厉害,我修机器都是这样干的,100%成功不用什么专用的管子,找个合适的镀锌管就行了,

网友:
还是高人多

网友(2007-12-25):
什么吗!这都不会

网友:
放到车床上,床上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