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可不可以用2个单体充电器同时对一块里电池进行充 ...
请问 可不可以用2个单体充电器同时对一块里电池进行充电

楼主(2007-11-13):
如题 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理论是可行的吧,等待高手回复

网友B:
不行,电压多少有差异

楼主:
不可以用2个一样的充电器并连同时对一个电池冲点吗? 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网友C:
你要是保证两个充电器的截至电压是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D:
如果LZ 两个充电器截止电压差别很小,那么可以并联充电.不会对电池有影响的.
LI电充电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但是需要合理选择充电电流.
截止电压要精确,因为模型电池没有保护板.
别的也就是功能上的拓展了!
还有,个人认为,充电器还是选择每路独立充电的,
因为这样就等于一个充电器对应一块电池.这样就不会因为电池的个体差异导致充电的不平衡!

网友E:
可以 完全可以
就算截止电压不同 那么 当电压 到达第一截止点(低点)时 第一块 低截止点电压的充电器 电压不再升高 有的甚至直接断开 这时 第二块 充电器还在继续充电 充电 电池电压继续上升 升到 第二块充电器的 截止点时 第二块充电器 停止工作 电压保持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 两个充电器内部都会有 二极管 使电流不会反向流过 所以不会对 低截止点的充电器造成损害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不可以用电压差距太大的 充电器 因为有好多的充电器 里边有一些耐压 受限制的 零件 比如 稳压二极管…… 电容…… 这些东西 电压超过自身的 额定值的时候会 …………很危险 一定要用接近的 截止点的充电器

楼主:
谢谢解答 知道了

网友F:
手机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用在模型锂电上能起到保护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