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刷混血鸟!!!

楼主(2007-11-13):
ESKY004的全套电子设备,雷鸟3的机身加两舵机。。。
  主马达-ESKY016原装主马达,换10T铜齿,动力直逼B20无刷。。。
    尾部传动改ESKY004原装尾部,5元一个的N30尾马达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
       平衡改ESKY004平衡杠。。。
          7.4V 2200毫安12C锂电池,重量120克,飞完电池大概需要25分钟时间。。。
              混血鸟总重约420克。。。

再来。。。

尾部。。。

飞行练习视频。。。

戴罩飞,飞高了,炸机了。。。

网友:
混血生出来的东西才优秀

网友:
飞行性能比起雷鸟原配电子设备,哪个好?

楼主:
就是因为对原装电子设备不太满意,所以才改了,我这调好了,也很稳,当然不如整套原装ESKY004,遥控要比原装的要精细得多很多。最长留空时间约10分钟,今天拍摄录像时,JJ不争气,一开始就小炸一下。

网友:
尾电机的齿轮是塑料的?用的是5元N30上面带的齿?

楼主:
是网上5元一个的N30马达,8T塑料齿,不要改,很好用的,

网友A:
买个套装的ESKY岂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网上5元一个的N30马达,8T塑料齿,不要改,很好用的,

啊!啊!啊!晕啊!我换用ESKY原装的铜齿费好大的劲,还弄坏了两个尾电机

网友:
这款ESKY的电子设备不错,我用在固定翼上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套装的ESKY岂不是更好?

一次买了三架,E004,E005,雷鸟3

网友B:
超级胖鸟,呵呵,没有我的最大起飞重量重,450g,1800 3s电池,呵呵
我的改无刷了,7.4v飞起来别扭。。

网友C:
你是用雷鸟的控来控制ESKY的电路吗?雷鸟控可以控制E00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级胖鸟,呵呵,没有我的最大起飞重量重,450g,1800 3s电池,呵呵
我的改无刷了,7.4v飞起来别扭。。

用7.4V是为了保护尾马达,不用加什么降压电阻,不用加散热罩,  ,你的尾电机怎么搞??介绍一下,    。。。

网友:
炸的有水平,要是450这样下来,就是捡回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雷鸟的控来控制ESKY的电路吗?雷鸟控可以控制E004吗?

不是的,用不了,雷鸟的和ESKY的不能通用。就004的遥控器加ESKY004的4合1-EK2-0702 。。。

网友:
ESKY004的全套电子设备 怎么那么大?

网友D:
LZ在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在打电话

随时可以交流。。

网友E:
呵呵 我们单位今年分来好多 女孩子 都是刚毕业的 漂亮的不少 要不要介绍几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们单位今年分来好多 女孩子 都是刚毕业的 漂亮的不少 要不要介绍几个啊!

揶        ,好阁,可以呢  !!!

网友F:
大桨都摔掉了,还能飞?怎么安装这么容易?哪儿都没有摔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7.4V是为了保护尾马达,不用加什么降压电阻,不用加散热罩,  ,你的尾电机怎么搞??介绍一下,    。。。

我换了尾无刷,呵呵
gs 2022 kv 1330,11.1v 直驱5045桨,估计直驱电直尾桨也可以,尾电机手头没有合适的,所以用了这个,有点大
陀螺是0704A,感度现在11.1v调到AVC 27%,飞起来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桨都摔掉了,还能飞?怎么安装这么容易?哪儿都没有摔坏?

一般这种小电直都是这样哈,呵呵,很少能摔坏东西的,都是打坏的

网友:
超级混血。。。建议换个小点的接收机

网友:
这是四合一。。除非扒皮,否则就是这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小电直都是这样哈,呵呵,很少能摔坏东西的,都是打坏的

大桨掉了,双孔拉杆一定也从大桨夹的球头上脱掉了,主旋翼头没坏,旋翼头(大桨夹)也没坏。 我看LZ安装时好象一按就把大桨装上了?是这样装的吗?旋翼头上的轴承是用力推到大桨夹的槽里面去的?拆的时候也是用力拉下来的?

网友:
对,轴承是用力推过上去的,如果拆,也是用力拉下来的
所以如果出金属改装件的话,这里就要改成一个卡子了
我不知道双孔拉杆他是怎么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桨掉了,双孔拉杆一定也从大桨夹的球头上脱掉了,主旋翼头没坏,旋翼头(大桨夹)也没坏。 我看LZ安装时好象一按就把大桨装上了?是这样装的吗?旋翼头上的轴承是用力推到大桨夹的槽里面去的?拆的时 ...

大桨掉了,2球头滑脱。就两个动作,旋翼头对好向下一压,卡进去了。两个球头拉过来卡上,就OK了,10秒就完成。

网友:
知道雷鸟多耐摔,看视频就知道了,我现在飞450  一小炸就屁屁的拿回去修个1-2小时 ,现在难得有空出去飞,都带上雷鸟,不担心炸

网友:
哪里有炸鸡雷鸟看?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照片下面,最下面那个视频就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H:

雷鸟专家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