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汽油机(3D) 能吊机吗?

楼主(2007-11-14):
问一下同好:
1.机型: YK53 / SU31 等
2.起飞重量: 6800G - 7200 G
3. 国产汽油机 26CC
4.操控技术水平先不考虑
以上条件能否 吊机 / 仰停 / 眼镜蛇滚转 / 慢飞
如果有请推荐一下,,谢了!

网友A:
要50cc的才行

网友B:
26CC最多就是6KG左右的拉力,你那机重伤了

楼主:
问一下同好:
1.机型: YK53 / SU31 等
2.起飞重量: 6800G - 7200 G
3. 国产汽油机 26CC
4.操控技术水平先不考虑
以上条件能否 吊机 / 仰停 / 眼镜蛇滚转 / 慢飞
如果有请推荐一下,,谢了!
对不起! 我搞错了, 2. 起飞重量: 6800G - 7200 G
应该是: 4000G

网友C:
飞行重量4Kg可以吊,但要改出就有点吃力摔机的机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