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的发射管烧了

楼主(2007-11-14):
华科尔的垃圾控发射管烧掉了,我用了一个8050只能控30米总电流才50MA,还有谁知道用什么管代好呢?

网友:
c1972
D40或D50
或者去电脑市场(电子市场一般不好找) 找个卖修对讲机的 让他们给你一个高频管 1w的旧可以了

网友:
8050的工作频率ft太低了,可以用C2814、C1971等都可以,用C2053应该也可以。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建议!还有一个就是我把1971管接好后电流还是上不去只有40ma了。我把晶体拔了测1971的be电压有0.6伏把晶体插好再测电压却是负0.7伏。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楼主:
 没人顶啊?看来只有改线控了。但那么小的jj拖根线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建议!还有一个就是我把1971管接好后电流还是上不去只有40ma了。我把晶体拔了测1971的be电压有0.6伏把晶体插好再测电压却是负0.7伏。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这是正常的,发射管是工作在丙类状态的,此时的基极就是负压。如果没有信号输入,管子是截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楼主狠猛。

没办法,能控一米是一米

网友B:
一般用

40M以下的用2SC2314  72的用2SC4910保证您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M以下的用2SC2314  72的用2SC4910保证您行

谢谢先!我的是72的想办法弄个2sc491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