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充电器貌似好危险

楼主(2007-11-14):
有没有人玩4#的 为什么我觉得4#
充电器
貌似好危险 冲电的时候有个东西好热的 还有点烫手.....会不会爆砸的
就是上面的那个东西 我买4#机里面原配的
还有冲满电那灯是不是会变禄色的

网友A:
他们的东西就这样的,你充满了都不知道.

网友B:
发热正常,这款不错,镍氢专用,充满自停

网友B:
2楼也不要一棒打死,这比只有变压器的简易冲好多了

网友C:
是啊,自动识别节数,满电自停,我的没用坏过,倒是自己改加散热片碰坏了元件,没有散热片的时候一直没问题,电池没怎么热就自动停止,7节9节都充过

网友D:
我用过60号的充电器,是很热,但还算可以,能充上电

网友E:
这东西不错了 起码还充满自停..我用的冲满都不会停的.比你更危险

网友F:
温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干啥要 烫手 啊?

网友G:
我正在使用,从四节到十二节都可以自动识别,充满变绿灯,温度是有,我用了一年,很正常,我特地零买一个给弟弟用.是因为它有自动识别的功能.是目前市面上小见的特殊功能.

网友H:
我也有一个,性能还挺好的啊。我现在专门用来给控的8节电池充电,比用普通的4节充电器好用,还省钱,就是有点热!

网友B:
哈哈,这款充电器2手行情又要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