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450的悬停电流是多少?

楼主(2007-11-14):
我的450最小在8A ~  9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50最小在8A ~  9A

电池的电压降至多少为宜?

网友:
怎么测的,我也打算测的看看

楼主:
用钳式电流表测的

网友:
那岂不是5C的电池就够用了?

网友:
呀,还真没去注意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钳式电流表测的

直流用钳表也能测准吗?不懂,

网友B:
谁介绍下哪款表比较适合,比较准点?

网友:
那岂不是5C的电池就够用了

网友:
悬停,悬停,不过瘾,手痒打开3D开关,电池立刻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用钳表也能测准吗?不懂,

无刷电机是交流的。

网友:
用钳表测电调的输出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介绍下哪款表比较适合,比较准点?

我有款钳表,
不知你是否有意!
FLUKE 的316
你可以先查询下!
需要可以联系我:13564255961 QQ:434643770

关于测量方法!
我觉得还是测电池的输出线比较精确!
一般在悬停的电流,我测过在15A

网友D:
应该测电池与电调之间的任一根更合理吧?!那样才是所有用电设备的总电流。
再说,电调到电机的输出线有高频载波,本来不怎么精确的直流钳形表更测不准了。
450的悬停电流一般都在14A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款钳表,
不知你是否有意!
FLUKE 的316
你可以先查询下!
需要可以联系我:13564255961 QQ:434643770

关于测量方法!
我觉得还是测电池的输出线比较精确!
一般在悬停的电流,我测过在15A

 1000A,量程过大。我看了款UT203,40A的直流,不知有人用过没有?

网友:
悬停的电流可能会小一点,但是启动的时候电流应该瞬间很大!

网友:
不知道我的是多少。。。FLUKE好像很贵吧。

网友:
直流钳表肯定可以测量,直接测量电池输出的线,挺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000A,量程过大。我看了款UT203,40A的直流,不知有人用过没有?

UT203,我在用,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测电池与电调之间的任一根更合理吧?!那样才是所有用电设备的总电流。
再说,电调到电机的输出线有高频载波,本来不怎么精确的直流钳形表更测不准了。
450的悬停电流一般都在14A以上的。

450悬停电流没有14A,除非你开着3D飞悬停差不多。

正常模式的450悬停电流应该在9A以下,我的600CF大龙正常模式的悬停电流才18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悬停电流没有14A,除非你开着3D飞悬停差不多。

正常模式的450悬停电流应该在9A以下,我的600CF大龙正常模式的悬停电流才18A左右。

600的电池电压比450大一半,单看电流是不能比的,功率=电压*电流.

楼主:
如果450悬停电流为9A,电压为12V   那么 12 * 9 = 108 W
700多克电直悬停实际需要100W

谁能算出700克物体悬停在空中的理论最小功率?
就可以算出450有多少损耗,根据这些损耗值可以进一步提高直机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UT203,我在用,不错的。

网友:
还是说悬停的平均功率恰当,同一架机,同样的姿态,电池足和不足时电流也差很多。

网友F:
8A是三相交流电机的其中一相电流吧,总电流要算一下才知道的。另外高频变频对测量的准确性影响很大,还是用直流部分串电流表的方式比较准确

网友:
算法简单

我用2200的电池,悬停9分钟下来,再充电能充进1800mAh,那么平均电流就是 1.8/(9/60)=1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8A是三相交流电机的其中一相电流吧,总电流要算一下才知道的。另外高频变频对测量的准确性影响很大,还是用直流部分串电流表的方式比较准确

8A是电池总输出的直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