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鸟抖胆写调机

楼主(2007-11-14):
玩了半年的直机,都是雷鸟、CP2、400v1这样的烂机,飞行技巧也很差,设备也是最烂的设备,看到和我入门时一样不知所措的模友,抖胆把我调试的心得写出来,和初入门的模友共勉,老鸟勿笑。。。

首先,有钱买好机的,一定要舍得;更要舍得买配件,这样飞的时间会比较多,进步会快

对SJM的400v1和6C,我这样调试的,(调试中需要工具:游标卡尺,螺距尺,螺丝刀,尖嘴钳,球头钳等)
1、先调整主旋翼头,按SJM的图纸调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不按图纸调,那么依次调整
A:副翼
a、铜球两边的副翼杆长度:两边的长度差别小于0.2毫米,如果有1mm的差别会有非常明显的震动
b、上重锤:新手建议每侧3个,4面悬停后再减少,由于铜锭每个的重量都可能有区别,建议称重配对。装上后暂不上紧
c、装上副翼:装上后,量两边副翼到副翼座的长度,差别小于0.5毫米,角度与铜球上的球头的角度为0度(眼睛看不出有角度差即可)
到混控臂连杆d、锁紧铜锭位置,两边铜锭到副翼座长度差别小于0.1毫米

B:副翼连杆和十字盘位置
a、副翼座位置离大桨中联4毫米,略有误差没关系,副翼杆和中联相位90度,误差3度以内
b、副翼到十字盘连杆,两连杆长度要绝对一致,但是由于球头扣只能半圈半圈的调整,所以也只能精确到半圈。其长度满足副翼铜球上下移动

到极限时,十字盘上不能顶到中联,下不能顶到主轴座。

C、混控臂和混控连杆
新手用混控臂外侧的球头安装孔
a、确定连杆长度,如果前面都是按SJM手册的长度来确定的话,那么这里也按SJM手册长度即可,如果不是,那么需要量具体尺寸。副翼铜球在副翼座正中间的位置时,量取两个长度,一是横轴轴心(大桨中心线)到副翼铜球球心的长度,二是横轴轴心(大桨中心线)到十字盘旋转平面中心的长度。这两个长度都不能直接用尺量,需要量取别的长度后计算。 第一个长度即是副翼到混控臂连杆的长度(球头扣两个球心的之间的长度),第二个长度是混控臂到十字盘的长度,这4只连杆两两之间长度要绝对一致,精确到半圈
b、调整副翼球头套位置,两侧一致,差别小于0.2mm,建议使副翼球头到混控臂的连杆垂直

主旋翼头调整完成,这时将副翼铜球放于副翼座正中间的位置,副翼水平,十字盘水平,那么两侧混控臂都是水平位置
然后用手各方面转动副翼,十字盘、混控臂、大桨夹都会跟着动,要没有阻滞感

2、调整舵机和螺距

A、拔下电机、尾舵机、陀螺、舵机摇臂,
确认该拔的都拔了
然后上电
检查3个斜盘舵机运行方向是否CCPM混控,运动方向是否正确
推油门:3个舵机一起上升
向前俯仰:前面2个下降,后面升
向左副翼:左降,右升,后面不动
如果不是这样,就按遥控的说明书改成这样

B、如果是我这样6C控的穷人,那么就暂时先改到固定翼模式,让3个舵机回中;如果是大户,高级控,就把ccpm设置为出厂值,什么舵机中立点、舵机行程都归0 ,然后在坛子里随便找个哥们的螺距曲线装进去,并且把油门摇杆放到螺距为0的地方

C、现在把电拔了,舵机保持在正确的中立点的位置,装上3个舵机连杆,调整连杆长度,使:一,十字盘水平 二,副翼铜球在副翼座的正中间位置

D、上电,用6C控的记得先改回到CCPM模式看看动起来的效果怎样,应该活动自如才对……

E、我等穷人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大户继续:舵机中点时,舵机摇臂位置不是那么水平,十字盘水平时两边的连杆长度不同,有点美中不足,那么就把两个舵机摇臂安装到一边水平线的上面,一边水平线的下面,然后调控里面的舵机中立点,使两边的舵机摇臂都水平,再来调连杆长度。哈哈,完美了。。。

F、大户有时候觉得,几个舵机速度不一致或者舵机行程不一致……这个俺没有高级控,不会……

G、如果上面调整没问题,调整螺距是一件很easy的事情,在此就不写具体步骤了。如果前面正确,6C控在这里不会出现超出调整范围的情况,如果前面的某连杆长度不合适,有可能出现超出调整范围的问题。

3、装调尾部
这个可能是最为困惑的问题,我不保证所写的都完全正确。同时,只讨论SJM301这种类型的陀螺,高价陀螺俺没耍过。
先说一下可以调整部分:
★舵机前后位置,V1是必须调的
★连杆长度,V1必调
★尾桨中联位置

A、调整皮带松紧,在不擦尾管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松

B、把舵机摇臂拆了,调尾桨中联的位置,使尾桨可以在45度到-15度间运动自如。(这个值可以调整到更大一些)可以通过移动中联,或者移
动尾轴和皮带轮的相对位置办到

C、拆掉陀螺的连接线,舵机接到4通道(具体几通道看什么控),选择合适的舵机摇臂孔,一般是9.5mm

D、不要连电机,加电。V1在回中位置垂直扣入舵机摇臂,PRO在右满舵位置垂直扣入舵机摇臂

E、400V1调舵机位置的同时调连杆长度,PRO调整舵机位置,使舵机中立点时,尾桨位置在大约10~15度(一般情况下悬停的尾桨角度),同时确认尾桨不超行程。如果超程,办法1:舵机摇臂长度减少 2:调整中联位置到更大

F、如果还不会悬停或者悬停不稳,跳到下一步继续,本步骤忽略。
有高手帮的,就试飞悬停。不要陀螺飞最好,试飞后调整舵机位置,找到合适的中立点,同时要确认尾桨不超行程。如果上陀螺,那么需要在
普通模式下调整陀螺感度,还要调整舵机位置寻找中立点。
这里说一下我的观点:找中立位置是找没有陀螺的情况下,配合一个已经选定的舵机,机械上的中立位置;而不是选定陀螺+舵机的中立位置。
陀螺应该在初始化过程中会找到一个静态的0角加速度,而这个值肯定会有点偏差,我们的调试不需要补偿这个值,所以不要陀螺试飞最好

G、上陀螺试飞,直接调整到锁头模式,调整感度到追尾,然后往回一点点,

调整基本完毕
飞机需要重新调整的情况:
A、马达齿T数变化,尾部重调
B、螺距油门曲线变化,尾部重调
C、换舵机或陀螺,
D、换控

网友:
好长呀~终于看完了~

网友:
支持经验交流的技术贴~

网友:
技术贴,先顶一个

网友:
 每边3个铜锭,用12T齿轮。飞机会很慢,适合新手练悬停。

网友:
技术贴,谁说你是新手了,很牛的!

楼主:
好像忘记写调整双桨了

网友:
写得太好了,楼主太谦虚了,你怎么可能是新手呢?简直是老手了

网友:
不懂直机,还是顶一个。

网友:
写的很好呀!

网友:
不错,补充下,悬翼被炸过后,悬翼头部分要调节非常顺滑,检测方法是,十字盘上连接主轴定位座和三个舵机的球头扣和和十字盘分离开,用手提起副翼杆让铜球到副翼座上方,松手铜球应自由落体落至最下处,如不能很顺滑的落下,那悬翼部分就没调整好,应把套在轴承上的几个臂的螺丝松开,仔细调整位置,让上诉所作动作顺滑为止,调整好后不要忘了把螺丝拧紧哟

网友:
都是经验啊,顶一下~

网友:
楼主那里是菜鸟,明明是老鸟嘛,真是好贴,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