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失控,

楼主(2007-11-14):
今天飞翼龙失控,10米高垂直俯冲下来的,无刷
电机
和机体的地方凹下去一块,螺丝刀一捅就恢复了,真耐摔啊,总结只要还是控的问题,不开天线就2米的距离,大家有知道启迪翼龙无刷电机还要右推角吗,老是左偏

网友A:
慰问一下。再问楼主什么控啊?

楼主:
谢谢,我的是沧浪那里买的,接收做工粗糙点了,晶体一般坏不了吧?

网友B:
楼主的控太垃圾了~我用F6的控不拉天线都超过100米了~~我一天炸了N次 保护做的好的话~基本上是炸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