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se问题求教

楼主(2007-11-14):
今天飞se,第一块电池飞得很好,没问题。
第二块电池悬停中突然失去动力,但操纵正常,不是干扰一类的,收油门转速稍有提高再下降,高度1。5m左右,来了个熄火降落,小跳了几下 ,然后拿在手上试了下没问题。
接着又在半米左右悬停,也就几十秒,又失去动力,高度比较低,jj没事。拿在手上又试了好久,还是没问题
然后又在20cm左右悬停了至少5分钟都没事,猛推了几下油门也没事,非常奇怪,还请各位指教
电机,电调,电池温度都很正常

楼主:
今天又飞了一块原装电,啥事没有啊,真是怪了,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
电池也有可能,有些电池放电率不够,如果大油门时候掉电压比较厉害,也会导致电调保护的。

我的两块电池,原来用的好盈25A电调和西尔FX460电机,用的好好的,可以悬停12分钟,后来换了35X+430L电机,发现用这个电池悬停时候电机会不断的一顿一顿的,后来明白是电调已经在保护了,但是还是可以悬停10分钟左右。其实就是电池放电不够,刚好在电调保护的门槛状态,所以导致电调不断的保护。

网友:
JJ总是处于高频震动中,你看着或者感觉还可以啊,那没用的
累计长时间飞行后任何接触类的东西都会有不良的隐患

建议检查:电调、电池、电机之间的接线,要卸下来用力拉拉看,落地立即摸摸三电的温度,养成好习惯没坏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是电池的问题,因为后来悬停了5分钟都没事

网友:
换块新电池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感谢大家
1、进角应该没问题,我自己设置的,并且也飞过很多起落了
2、我也觉得有可能,只能仔细查一遍了
3、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不过明天也查一下,因为收油门转速会稍有提高再下降
4、螺距也应该不是,毕竟飞过n个起落了都没事
5、外部干扰也是有可能的,我飞的地方离机场较近,不过为什么只有油门受干扰呢?pcm,塑料脚架,玻纤跻身,天线没和金属接触,接受在后,陀螺在下面,电调在右侧面

网友:
我把我觉得可能的都说一说,当然,很多前面的兄弟说过了。

1。电调进角。不是买人,什么都会给你调好的,进角还是自己确认得好。

2。虚焊。这个查起来比较难,但危害也最大,我是遇到过的,害了我几个月。应逐个查,先查各香蕉头,剥皮后用力拉,不能怕麻烦。电池也有可能接触不良哦。

3。电机齿与电机轴没紧固。不是我一个人吃过亏。这个齿其实不上锁紧螺丝都能让你的飞机飞起来,可是有时就会打滑,一般你还觉查不到。有人会说,我紧得很紧呐! 还上了螺丝胶哪! 没用的,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必须把齿拿出来,把螺丝拧进去,看能不能拧到从轴心孔里看得到它,这才能紧到电机轴。最好是在电机轴相应位置用什锦锉锉出小平台,这才100%没问题了。

4。螺距不对。有些人调过一次三点螺距后,这一辈子就再也没调过第二次了。原厂的主轴还好一点,副厂的主轴两孔的距离是没办法保证精度的(这不是我说的,副厂的BOSS自己承认的),这个距离影响什么?螺距! 所以大家换到主轴后,最好也要再次确认三点螺距。如果螺距在悬停点或以上位置过大,会导致电调过载保护或瞬间电池低压导致的保护。

5。干扰。干扰这玩意是很难琢磨的,不知道LZ怎么就这么肯定不是干扰的问题?干扰既有外部干扰,也有内部干扰,哪有那么简单就没问题?拉到距离测试么?是PPM还是PCM接收机?金属脚架?金属机身?天线位置?接收机位置?陀螺仪位置?

网友:
保护后摸下香蕉头和电机\电调\电池的接头发烫不

网友:
接触不良可能性比较大,由于接触不良,大电流时候电阻过大,瞬间电压过低导致电调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电调都是原装,应该不是配合问题,明天看看是否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吧?还有可能是电机电调配合的问题,我也遇见过,发生在西尔电机上的。

楼主:
是pcm的,如果有干扰为什么只影响动力呢?操纵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的话,舵机为什么会对动力产生影响呢

网友:
PPM还是PCM?
附近有电焊机/大喇叭等干扰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触很好,间隙很小,主轴也没有松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任何震动,很好的,电调是原装的,没动过啊

楼主:
电机电调都是原配的,尾舵9257 gy401
辉胜×3

网友:
以前碰到过此类问题,飞的时候突然抽一下,高度掉的很厉害。最后发现是电调,更换后OK

网友:
还有电机齿轮与大齿盘接触是否良好?间隙如何?主轴上下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