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堆垃圾,能不能改来飞固定翼3D。

楼主(2007-11-14):
一个华XX的 6通控 和接收  还有混控

怎么接线???

我想拿来玩固定翼。

网友:
看看我这个,就是4#机的设备和舵机改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683

楼主:
那个混控是怎么个用法? 我看有的JJ是4个舵机呢。

网友:
完全可以啊,买个无刷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不 是 CCPM 的 改是很好改的啊!用个 Y 线 连接一下 应该可以了

楼主:
你们说的东西我都有,Y线也有。 就是不晓的那几个通道咋接的。

楼主:
华XX 36号机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 是 CCPM 的 改是很好改的啊!用个 Y 线 连接一下 应该可以了

我搞不明白那几个舵机,是怎么动作的。

副翼两边 齐上 齐下    左右又能分别动作    那个是怎么搞的?

网友:
我的控和你的一样,只能输出CCPM混控信号,背面有一个调CCPM混控和无混控输出的开关,不过不起作用。
不过这个控也有很多版本,有的是可以调无混控输出,这样就方便很多。

网友B:
看样子你的控是CCPM混控,用来控制固定翼的话,可以用那三个舵机中的两个控制副翼,一个控制升降。方向的话就很难顾及。

网友:
这控还可以呀6通的.不错呀..完全可以..但是要把接受天线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的控是CCPM混控,用来控制固定翼的话,可以用那三个舵机中的两个控制副翼,一个控制升降。方向的话就很难顾及。

背面有2个开关有个是: 直升机/滑翔机              ccpm模式/普通模式

反正飞电直老失控,昨天改成了右手油门,就是想拿来飞固定翼。

就是不晓得那几个舵机咋接,试了下,有时是3个舵机在动。 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