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熄火故障

楼主(2007-11-14):
我的三夜50机器每次都是还剩半箱油的时候就熄火,而且上油困难,请问各位是不是那里有漏气呀?

网友:
估计是油路问题!!!

网友A:
要好好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熄火,油箱位置有没有问题啊?还有油管,接头地方很容易开裂漏气

网友B:
是不是油锤脱了?

网友:
我想会不会是你油箱里的那一节延伸罐裂了,你看看堵没堵

网友:
这现象肯定是贫油造成的,造成贫油的原因上几楼说得都对,都有可能.你应该先把主油针调大一些看是否好了,否则就把油箱油路都拆开检查一遍,我想会不会是你油箱里的那一节延伸罐裂了;是不是油锤脱了?油箱位置有没有问题啊?还有油管,接头地方很容易开裂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油锤脱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在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好好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熄火,油箱位置有没有问题啊?还有油管,接头地方很容易开裂漏气

油箱顶部比化油器的进油口略低是不是就说明油箱位置没问题呀?

楼主:
请教各位
发动机的排气管往外喷多少机油才算正常呀

网友:
那机机不是你自己装的吧,要不然你怎么会不知道油锤在哪儿捏。
多半是油没跟上,你可以装小半箱油在地面试机,看看熄火不!

要是熄火那前面的兄弟们说的都有可能,要是不熄火那说明你的机机只能一半时间在地上。或者你就换个比现在大一倍的油箱,飞半箱就等于原来的一箱

楼主:
请问油锤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网友:
多检查一下,如果油路安装没有问题就是主油针开小了,地面调试的时候发动机转速调到最高转速后要开大两格左右,转速会下来一点,但是能保证空中不会贫油熄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油锤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油箱内出油管远端接一重锤,在重力作用下保证油管沉没在油面以下.

网友C:
估计油管接错了,加油管和出油管接反了。很明显这飞机不是他自己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油管接错了,加油管和出油管接反了。很明显这飞机不是他自己装的。

好歹晚辈我也学了四年的汽车工程,还是分的清进油和出油的。
油管没接错,机器是我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