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降压线问题

楼主(2007-11-14):
9257用在gy401亚托se上要不要加降压线?
单选投票, 共有 250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我随便选的,没用过,只用过9650,+35g电调不需要

网友:
加上吧!好几百米的东西,烧了哭死了!

网友:
加降壓線與否並不在於配甚麼級別的機子或陀螺, 關鍵在於電調的BEC所輸出的電壓多少.

网友:
俺也是随便选的,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开始的时候
舵机怕烧,加了
后来的日子
锁尾不好,拆了
到现在
三百多个起落过去了
依然完好

网友:
加不加降压线,跟陀螺,飞机本身是没关系的,要看电调的BEC输出电压,如果是6v的话,就要加

网友:
主要看电调啦。
不过加个降压线保险。

网友:
保险起见,我加

网友A:
 原来厂家出的降压线和我自己找的5V稳压管是一样的啊!
我还说这个稳压管高于5V输出很稳定,低于5V电压就降低很多,所以搞个人家厂家出的试试!
看来厂家出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厂家出的降压线和我自己找的5V稳压管是一样的啊!
我还说这个稳压管高于5V输出很稳定,低于5V电压就降低很多,所以搞个人家厂家出的试试!
看来厂家出的也就是这个东西了

呵呵!改天去你那里拿一根回来!

网友:
用9257 我没加,亚拓电调5v输出,没必要.

网友:
LS的,35X是6V输出。

网友:
自己做个吧,用二极管降压0.7v

网友:
实际使用中用呀拖35X的电调6V输出不需要加,锁尾效果很好,我们有6个人都没有加,已经飞了半年了,没有出现过烧掉的现象

网友B:
9257可以承受6V的电压吗?

网友C:
其实没有必要加```9257是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调行程的时候千万不能撞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有必要加```9257是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调行程的时候千万不能撞墙``

完全正确,不过调行程的时候撞墙也不要紧,飞行时候,根本不会撞墙的。请放心使用,我一个夏天都没有烧掉一个9257,都是打坏的。完全不用想会不会烧掉,烧掉之前估计你早就摔坏了。

网友(2007-12-18):
亚拓的官方录像说过了,不用加。

网友:
是的,飞越买的降压线,街上居然没反应,动下接头,又有反应了,我靠,怎么敢用。就当仍了30

网友:
加降压线 还是要可靠一些

网友:
如果用亚托电调一定要加,厦门有模友没加降压连烧2个尾舵机
当然如果用好赢电调就没必要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7可以承受6V的电压吗?

我记得在FUTABA产品目录上看到9257和9254,9253都 是401用尾舵机,都是4.8V电压

网友D:
我的电调是好盈30A的+3A的UBEC  用不用降压线哦?  3AUBEC输出几V的电????

网友(2008-01-17):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调是好盈30A的+3A的UBEC  用不用降压线哦?  3AUBEC输出几V的电????

外置的UBEC应该是可以调电压的吧?输出是5v的话就不用加

网友:
如果要加一定要可靠的,最开始在XX买的一根降压线,居然碰一下就没反应,再碰一下又有反应,而且三根线中有两根线的颜色居然都是一样的,很容易插反,我也当丢了16块钱。然后自己去电子市场买二极管做了个可靠的,用到现在还是好好的。

网友:
准备自制一根,买了个整流二级管IN5408,0.2元    正向压降1V,平均整流电流3A(考虑到亚拓电调最大输出电流2A)

网友(2008-03-16):
吗的,有人说加,有人说不加,到底有没有必要?

网友E:
那要看你加在哪邊了
亞拓35G電調輸出電壓是5.1V,實際使用時,電壓是在4.9~5.0,是不須要加降壓線
亞拓35X電調輸出電壓是5.5V,實際使用時,電壓是在5.3~5.4,是不須要加降壓線
亞拓二合一降壓器輸出電壓是5.8V,實際使用是5.7~5.8V,
使用FUTABA數字舵機 9351、9255、9252、9256、9251、9254等強烈建議加裝亞拓5A雙向降壓線

网友:
加了才安全

网友:
我的是S9254,加了一根降压线,还没有用过

网友(2008-05-09):
我的401+9257有加了双向,花个几十元买个放心了

网友:
到了6V就加~以防...

网友:
好像还没有听说高电压烧掉9257 9254 401的案例。

网友:
舵机电子元件设计都是可以有浮动的..自己看电子元件数据就知道了.3.0V的LED接4.0V一样能工作很久.车用所有舵机都是可以6.0用有的甚至可以到7.2...我自己的就没有加..一样OK....

网友:
加降壓綫有个好處,當使用可調UBEC時,調成6V,那麼CCPM的3个舵机可用6V電壓,快一点,扭力大一点,另外,9257官方稱用4.8V,加上降壓綫調成4.8V,那樣便一定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你加在哪邊了
亞拓35G電調輸出電壓是5.1V,實際使用時,電壓是在4.9~5.0,是不須要加降壓線
亞拓35X電調輸出電壓是5.5V,實際使用時,電壓是在5.3~5.4,是不須要加降壓線
亞拓二合一降壓器輸出電壓是5 ...

网友(2008-07-14):
有的朋友说,他们很多人没加,都没问题
有的朋友说,厦门有人因为没加连续烧了2个9257

降压线我有,究竟加不加,我是真糊涂了

网友:
不加动作快点,力度也大一些,9257不是也有参数写6V的性能嘛!

YT 35X电调内置2棵78D06就是输出6V的三端稳压IC,输出电压就是6V~5.8左右。

网友:
烧舵机多是舵机卡死后电流太大导致的,一个5V标准电压的设备,到了6V就烧了也太玄乎了,如果真是到了6V就烧了,那可就和CPU的电压要求一样了。

网友(2008-08-17):
不懂 不过我也没加 现在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加 用到现在也很好 不过不懂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加

网友:
我的也没加  飞了大半年了   挺正常的 !~

网友:
要看电调的BEC输出电压,我用亚拓电调RCE-BL35X,6v的,我不加,飞过十多次了,它不烧。

网友:
我也是用35X电调。。。。

飞了300多个起落了,没事!!呵呵

网友:
cpu 6v 也不会烧!

网友:
加吧,放心啊

网友:
我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加压线的概念,反正能用就行了.呵呵.

网友(2009-10-15):
没必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