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LAMA控能玩固定翼吗?

楼主(2007-11-14):
上图就是我的一个新版的LAMA控,能玩固定翼吗?
听说这个控有五通,还有一通在哪?怎么用的?请指教!!!!

网友A:
固定翼有四个通道就行了

网友B(2007-12-23):
LZ的问题俺也想知道, 配什么样的接收机可以. ESKY 6通的行么?

网友C:
是4通的吧,可以玩固定翼,接收只要把4合1拆开,用那片接收机的电路版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配别的接受吗?

网友E(2008-01-22):
还是美国手的控!

网友F:
能,
改一下就是一只不错的,并且可以改成8通的接收机来用,兼容FUTABA的

楼主:
自己改的美国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