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G3.5 直升机无法起飞

楼主(2007-11-14):
以前一切正常,重装了G3.5
玩直升机,油门推倒最大,螺旋桨转都不转,请大家帮忙瞅瞅看

网友:
应该还没有启动  按Ctrl+F  或Ctrl+G  试试

网友A:
在G3里把通道7(拉烟)设置为反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G3里把通道7(拉烟)设置为反向即可

网友:
在飞机编辑中看看有没有设置为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