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G3.5 直升机无法起飞

楼主(2007-11-14):
以前一切正常,重装了G3.5
玩直升机,油门推倒最大,螺旋桨转都不转,请大家帮忙瞅瞅

网友A:
ctrl+f或者+G!!!!!

网友B:
重新定义一下中点和行程看看.

网友C:
到<控制面板>里看看<游戏控制器>有没用反应啊,动动摇杆<游戏控制器>里面的红柱子动才行。
每次启动G3.5我都要到第3个菜单下重新指定下设备,然后找中位点才可以玩的。

楼主:
中点和行程重新定义了,ctrl+f或者+G按了,还是不行
<控制面板>里<游戏控制器>,红柱子没反应,怎么弄阿

楼主:
解决了,装g3的时候遥控器一定要连上电脑并打开电源

网友D(2008-02-28):
是不是熄火开关开着了,或者是动了频道映射里的反向了

网友E:
祝你好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