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专用双输出轴大力矩数码舵机

楼主(2007-11-14):
全金属齿轮,双金属输出轴,铝合金舵盘,力矩大于13公斤/厘米,数码控制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1-04cfbe33cf6e26e26cd7b4e22533c3b0.jhtml

网友:
很想弄几个测试一下,国产舵机的质量还是值得探讨的.可能刚买来是好的,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

楼主:
楼上你好,请说说国产舵机你都遇到什么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请说说国产舵机你都遇到什么问题了?谢谢!

国产的大力矩便宜舵机,就用过MG995,原来只用过几个,带的负载也轻,直接用接收机来驱动,也没什么大问题,现在自己做机器人一下子买了20多个,用起来就发现问题多多,:
1,质量的一致性很差,买来的新舵机,如果不考虑力矩的问题,几乎没有几个质量是达到3003,或者JR539之类的通用舵机的,有些好点,但真要用的时候不得不做个筛选
2,产品工艺粗糙,一个两个看不出,一多就感觉是地摊货的样子,连接舵机齿轮箱和底盖的四个螺丝有好几个舵机是个别螺丝拧不紧的.
   内部电路也是手工乱焊,焊珠都没清理干净,驱动电路板也是随便塞在里面的.
3,标称是大扭矩的,实际上个别舵机根本达不到标称值,
4,新机的时候很多舵机虚位就很大,估计是金属齿轮加工质量不行
5,个别舵机抖舵厉害,给同样的控制信号,舵机摇臂不停地晃,用手扶一下,可以稍微停住,但换个脉冲宽度就又晃了.
6,使用一段时间后,个别舵机扭距严重减小,空载的时候能控制,一带上负载就不行了.
总体感觉是这舵机用在简单的控制上还行,用在模型飞机上是要出问题的,用做机器人也就图它个价格便宜,力矩还算大.要是HITEC的能稍微便宜点就不考虑它了,9255之类的么实在是价格太高了,20多个一起用,总价太高了

网友:
国产舵机问题太多了,一个部件做不好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太差~!

网友:
不是没有水平   而是根本不往长远考虑  就只图眼前利益

楼主:
国产舵机比较

大家觉得北京汉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机器人专用舵机质量如何?大家发表一下观点
http://www.hangood.com/htm/zuolan/7zd/zhuanyongduoj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