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大

楼主(2007-11-15):
新手 没玩过模型,新入手一个E-sky Honey bee CP2(RTF版)(EK1H-E005A)。
请问这个机子适合新手玩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不适合新手玩~ 新手还是建议玩玩LAMA或者雷鸟之类耐摔的

网友B:
要有信心!哈哈

网友C:
并不是人人都要从LAMA开始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网友D:
同意楼上
事先搞个模拟器就是了

网友E:
我的建议也是用LAMA练,主要是LAMA机比较简单。坏了好修。单浆机相对来说结构复杂了点,不过你要是有充裕的时间去琢磨,也是可以的。

网友F:
到手就飞---------------------------------是针对老手而言,新手天才都办不到!
到手必摔。

网友F:
建议找人带,上450级的。
没人带只能玩喇嘛

楼主:
没人带啊 只能多练模拟器 多潜水啦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G:
不是人人都一样
但是 如果 LZ 钱不是很足的话 尽量从小飞机 练练

楼主:
是啊 那个店主推荐我买ESK013呢
我嫌贵了点 又是没玩过模型的绝对新手 就买了个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