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飞够了,该上什么?

楼主(2007-11-15):
V4已经飞得来完全没有趣味了。调得来稳的没法,现在飞,象玩遥控车一样。(别告诉我把V4摔坏再飞)。关键是飞户外有点困难,有点风就完蛋。
想换一个机来飞,特别是能飞户外的,要有一定抗风性。但又没多少米,1000以上的暂时不考虑。
最近研究了一下,看到丘比特2代感觉很不错。当然还有同级别的如4号、004等。
还是希望老鸟们给个建议,万分感谢了!

网友A:
攒点钱,上450了~

网友B:
单桨机的摔机率可不能和LAMA比哦
所以选机选配件便宜的就是了

网友C:
等够钱就450以上,急飞就400啦!建意上450,多选择!主要配件便宜,易买到,玩家多。400就配件少,价钱贵,可以选择也少!

网友D:
ls分析的很有道理 很少见他回复会写这么多东西

网友E:
450啦,这还忧郁什么呢,现在都白菜了

网友F:
建议攒钱上450,现在450的机普及了,选择多,配件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
个人建议。

楼主:
我也知道450好。但是1600还不带控,算下来2000才能全套。没这么多米啊。

网友B:
2000不够
飞直机
机机甚至可以差点
但是控差了,调试就非常不爽

楼主:
所以说,没钱就别要求上450SE,谁都知道那是好机

网友G:
钱少可以先玩玩雷鸟,仅供参考!

网友H:
我有个 旧的科乐科山猫 380 飞机 6通道3D飞机 比雷鸟大一圈 比400级的 小一点点 尾巴和雷鸟通用
虽然有部分修补了但是 现在还是到手可飞
新的价格是850买的 一套
现在价格 是一套550 要的话可以联系 可以省好多钱买配件

楼主:
雷鸟和丘比特2代是我第一的选择。实在没这么多钱上450。
请大家帮我参考下这两款机机吧!

网友I:
呵呵!上wing 的450吧!不会后悔的!
俺现在都2架了!虽然飞的一般!
现在有个004,打算换个lama,嘎嘎

网友J:
我的情况和楼主差不多,我也是玩LAMA有点够且没米。但我选择忍耐,等有米的时候买大家推荐的好JJ。过渡JJ会让没米的损失更多米!

网友K:
400或450以下级别的飞机在户外飞有些另人担心-----会被风吹走, 所以单纯在户外比较赞同至少400或450级别的;
450也只能说抗风性好些而已;
没米建议先在模拟器上练, 钱攒够了再买450, 这样即可以先体会一下, 也可以减少上真机的损失;

网友K:
飞机抗风性和飞机的重量有很大关系, 虽然改飞单浆的了, 因为重量轻抗风性未必会好到那里, 我没飞过004, 但我眼见004在风中的表现(一个飞油直的老鸟给我演示004)----差点被吹走, 所以我的第一架就是450-------因为一直比较顽固认为航模应该在户外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