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00A或以上的无刷电调

楼主(2007-11-15):
是用来推飞高54084-07L电机,跑船的。我试过几款国产的所谓150A的电调,都是吹牛的!

各位高手有无好的电调推荐一下?要能在100A长时间正常工作的,能125A就最好。好盈好像有一款,但我没用过。有哪位用过?能介绍一下吗?

我原来适用这款电调的,不过被我粗暴地烧毁了
http://www.quarkbrushless.com/pro_airmaster_125.htm

网友:
Barracuda-125 凤凰125A船用防水无刷电子调速器

网友:
好盈 Pentium-100A-HV /2-12S 高电压无刷电子调速器(OPTO)   1000多
ASSAN MV-120A 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   400左右
GX-200A 3-7S 无刷电子调速器 /OPTO       300多

网友:
淘上都找的到

网友:
jeti 有考虑过吗?

网友A:
楼主可否讲下怎么烧掉的 电机kv 电调电压 电池节数 感兴趣哦!

网友:
你要是把QUARK125都烧掉了,那很难满足你要求了。因为你没有使它先热保护,直接先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讲下怎么烧掉的 电机kv 电调电压 电池节数 感兴趣哦!

电机是飞高54084-07L,KV: 3511,用了4000mah的Li-Po 3s3p,11.1V,正常跑起来是90-110A。

烧的原因……说出来让人笑死了……

我原来用X438桨,想再快一点,换上X440奖,发现电调会保护断电,不知道是电流过大保护还是热保护,于是想测一下电流。我把船停在岸边,用手拖住船然后全开油门,用钳表看电流,一直到电调保护停机为止。电流是看到了,150A,不过忽略了一个事情:船走不动电机阻力太大,电流也太大了 。不过电调电机一直工作正常。

回家清理船的时候发现电调有黑色电解液流出 ,于是第一次拆开这个韩国电调看看,发现里面已经一塌糊涂了!电源入电的位置大部份的焊锡已融化,顺着方向流到一边,一个电解受热膨胀,且已脱锡掉了下来,电解液流出。电源入电位置的铜鸡眼也已随着溶锡脱出,流到一边。有三个贴片功率管受热溶锡移了位,已经脱焊。但电调居然还能工作!一切正常!要赞一下韩国东西的质量!

这东西里面太精密了,且溶锡跑到到处都是,我现在还没有信心能完全修复它。所以预先准备后事,请教大家还有哪款电调能推动飞高54084-07L。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了!

网友B:
你还不如换低KV电机用6S2P电电流会小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不如换低KV电机用6S2P电电流会小很多吧

那跑起来会不会不那么爽了

楼主:
看上了凤凰的Barracuda-125 船用防水无刷防水电调。不错,准备入货……
http://www.castlecreations.com/products/barracuda-125.html

网友:
我看了,用热缩管套住真能防水。

网友C:
楼主,跑的是啥子船?有相片不?
我对你那韩国电调好感兴趣类,我还没有看到过你讲的这种。在哪买的,多少米,我也想试下。

网友:
那个电调要1000多RMB。125A的在国内不太多。
我手里有一个,好久没有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跑的是啥子船?有相片不?
我对你那韩国电调好感兴趣类,我还没有看到过你讲的这种。在哪买的,多少米,我也想试下。

上网买的,电调连邮费242美元,电调水冷22美元

我的船也是韩国船

网友D:
小钢炮也用540L、3S3P?有点夸张哦。
不知船全重有多少、速度多快?电流会过百?换小桨、调整船更好过换大电流的电调
电调可看看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3989.php

网友:
不如如HIMODEL买个200A的电调回来自己搞水冷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3861.ph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钢炮也用540L、3S3P?有点夸张哦。
不知船全重有多少、速度多快?电流会过百?换小桨、调整船更好过换大电流的电调
电调可看看http://www.himodel.com/p_electric/electric_3989.php

全重2300g左右,速度100上下。试过440和438桨,都可以。437桨就不行了,起滑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