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要电机功率够大,所有的JJ只要有副翼就能吊机?

楼主(2007-11-15):
所以无所谓3d不3d的

网友:
哈哈,要舵面足够大才可以的

网友:
门板也可以,

网友:
必须保证螺旋桨气流通过每个舵面,要么就矢量+陀螺。

网友:
楼主说:只要有副翼就能吊

没尾翼,能吊吗?

网友:
舵量最好能到45度角

网友:
要舵面足够大才可以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好钻牛角尖了

1:重心在尾巴,随时都吊着的,只要动力超过1
2:机翼全动且很窄,动力超过2,机翼垂直于气流方向,则产生尾舵稳定效应,一直拉着跑,当然,看吊的时间多长了
3:飞机调整得很好,副翼全开,则产生陀螺效应,又可以吊了,当然,看吊的时间多长了
4:楼下的来钻.........

网友:
不一定..上单的就不能吊..必须保证气流通过每一个舵面

网友A:
我继续钻:

4、飞机不需要副翼,只要拉力大于1:1,尾舵和方向舵够大都能吊,其实吊机和副翼没多大关系,练习吊机其实要求不要打副翼的
5、…楼下的继续

网友B:
用根绳子也能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根绳子也能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继续钻:

4、飞机不需要副翼,只要拉力大于1:1,尾舵和方向舵够大都能吊,其实吊机和副翼没多大关系,练习吊机其实要求不要打副翼的
5、…楼下的继续

呵呵,没有副翼吊是可以吊,就是飞机会一直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有副翼吊是可以吊,就是飞机会一直旋转。

那不一定,想必此坛当有数位兄弟见过我将副翼拆下来吊,不会转.....

网友:
上减速组, 双桨共轴, 稳定一些.

网友:
我也来钻, 不需要副翼, 不需要拉力, 只要遇到足够强并且稳定的上升气流,照样吊

网友:
LZ的意思应该是指普通飞机,那么副翼不是吊机必要的东东,尾翼才是。

网友:
还有,弄个火jian垂直助推,不要副翼\尾翼都能吊

网友D:
不一定,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根绳子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