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测试G T POWER V5

楼主(2007-11-15):
全貌
比B5多的温控线
充电中
电源电压
充电器
充电中显示的输入电压,很准吧!!!
充电时温控线探头与
电池
接触
充电器检测的温度
实际测量的温度,这个精度很让人欣慰啊!
充满时个电池的电压
实际测量的电压,精度不错吧!!!
来个大小参照物

网友A:
楼主,关于输入电压的测量12。02V,充电时一定有线损的,所以说充电器显示与实际比偏高。

网友B:
感觉此话比较可笑...空载时候那么30CM的线能造成小数点后面2位精度测量设备电压上有差距,我服你了...
LZ检测电压时应该是空载的时候吧!一边充电边看输入电压,这个充电器有此功能?

网友C:
!一边充电一边看电源输入电压,好像是好点的充电器都能,多做一次AD而已。至少B5、B6、还有韩国的一个牌子(忘了名了)能

网友B:
看上去好象不错,连接电池是否像新版B5一样,要连接串充口和平衡口?

网友D(2008-01-05):
回复 网友E:
我用过,在平衡充锂电时,v5只需要联接平衡口就行,不需要连接串充口

网友F:
电压表的精度不够!鉴定完毕!

网友G:
等我试用完了再说。到时我到用公司的安捷伦3440精度表测一下就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D:
线损多少是不是要看线质量的?好的线可能会少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