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头的作用★

楼主(2007-11-15):
火头的作用是什么?
需要电吗?请教

网友A:
哈哈,火头的作用当然是点火,难不成是做饭?当然用电,微波炉都要用电呢

楼主:
需要几v的电压呢?
只是在点火的时候用火头吧?

网友B:
没玩过油鸡,,
火头是不是就是火花塞??

网友C:
1.5V电压,电流3A左右,一般都是用单节氢电来供电.启动前要通电,发动机启动正常运转后就可以取下火头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