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行锂电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刚刚用锂电飞大概5分钟左右,下来后电池居然鼓了。。。。。。。。。。。。大家知道原因吗?我又没有过充,2400MA的5分钟不过放吧?   150大洋啊!!!!

配制是
X400
黑鹰40A电调
西尔450
辉胜9G*4
华**006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什么牌的电池啊?

楼主:
神秘的电池

楼主:
就是神秘牌的

网友:
鼓得有多严重
冷却后有没有好转

网友:
应该是过放了,电池的质量是有好坏的....

网友:
啥参数也没有,比如JJ重量,悬停螺距,电机转速等
其实判断电池好坏主要是看放电电流,没有这个其他都不好判断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同样的飞机,换不同的电池看看哪个会鼓

网友:
什么牌的电池啊?是不是严重虚标啊?量下电压!

网友:
充电时我一般设定为4.15V,飞行时在控上设为7~8分钟,下来后单块电压在3.6~3.8V之间,这样对电池有好处。

楼主:
 冷却后和原来一样,就是多了两条小小的皱纹。。。。。。。。。。。

楼主:
还能用吗?

楼主:
现在正在充电

网友:
不只是 容量 还有 C数  电流太大 电池过热